避障循迹小车制作(有舵机)多图

楼主(2017-12-14):
       很高兴有这么个机会可以发帖子,这是我第一次在网络上发帖子
这次的diy项目,是避障循迹小车。本人纯属个人爱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唯一占点优势的是,我是从事软件开发的。虽然没接触过c语言,但基本都懂。
       前年做过一个8*8*8的光立方,虽然也能点亮灯。但是整体过程都是参考网上,就是照葫芦画瓢,最后的效果也是非常不理想。感觉没什么意思。
       做这个小车,也是蓄谋已久,终于狠下心开始弄。因为对这方面的不了解,包括买元件,买错好几次,所以此次成本控制的非常不理想。希望我这个帖子可以帮助到一些想做的朋友。
进入正题
此小车为四驱驱动 车底盘网上买的现成的
使用stc89c52rc芯片
l298n电机驱动模块(网上买的现成的 当时想自己做 但是看说是有很多互相干扰的因素 没敢尝试)
四路红外寻迹
超声波避障

小车主要逻辑是检测到黑线 按黑线行走 没有黑线 转到避障模式。

一、底盘
小车的底盘,我是在网上买的现成的。 比较坑爹的是,因为我的最小系统是自己焊接的。而且其他模块也都是单独购买,因为不是和底盘是一套的东西。所以看着底盘上的开孔什么的非常多。
但是都和我设计的不一样 所以我自己又借的电转自己转的眼。建议想做的朋友,如果动手能力强就自己做个底盘,然后买几个电机和轮子。

二、焊接最小系统
这一块基本了解一些,所以基本还可以。比较顺利。我的焊接水平有限,大家勿喷

三、测试电机驱动模块
因为我都不是很懂 所以每个阶段都需要反复测试
电机驱动,我使用的网上现成的L298n模块。使用了两个,一个模块驱动两个电机。控制方式是一个模块控制前两个轮子,另外一个控制后两个轮子。这块的连线应该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上搜索有一堆资料。这块还是强调一下,要和单片机共地。 另外说一嘴,电机的导线接的长一点。我的驱动因为放在底层的底盘,所以弄的短了些。当时我手头没有104电容,所以电机也没焊接
电容。但是还好,我没遇到干扰的问题。建议焊接上,具体什么作用,我就不大了解了,说是滤波。

四、测试舵机
舵机这块是我最挠头的,调试时间最长。程序调了好久,电路也调整好几次。我一开始连接到p0上了,怎么弄都不好用。后来查了一下,p0端口需要焊接上拉电阻(应该没叫错吧)。但是舵机各种神奇
的现象。要么一圈一圈的转(正常180度),要么不动。最后怀疑是不是舵机坏掉了。一狠心在网上又买了两个。回来测试还是这样。 然后又拿出一开始的那个,还是原来的电路,还是原来的程序,居然可以了。
应该是我程序上控制了转动时候 不是完全的90度 不到90度就停下来(控制方波长度)。正好在单位捡了一块抽屉底下的小木板,就自己用壁纸刀切了一个舵机云台。感觉还不错。哈哈

五、避障模式
电机驱动、电机、舵机都拼到一块。发现的电源根本带不动,后来查了一下需要18650电池。原来查资料以为就是普通的五号电池。我这也不知道还有这种电池啊。就买了两节。回来发现电机就是不动。然后用12v的变压器
测试都是正常的。测试两节电池串联电压大约在7.4v,感觉应该够了。反正就还是不行。然后我就又买了两节。用了三节电池都还是不行。然后就是拆开整个小车,分析各个电路,就都是发现不了问题。只要单片机供上电
电机就停止。当时晚上鼓捣的,不知怎么鬼使神差的居然把芯片烧掉了。然后换个芯片,又烧掉了。后来发现应该是有一个驱动模块稳压模块坏了,输出的电压不是5v。直接变成高电压了。最后的最后才发现,最终的
损失不止两个芯片一个驱动模块,居然连超声波也烧坏了一个。没办法没芯片了,又得等好几天了。 然后后来发现 我电池还是得充电,未充满。我tm也是醉了。 没文化这可怕啊。最后的最后 实在是各种神经问题。
就采用单片机和驱动单独供电。两节电池供电机,一节电池供单片机。基本稳定下来了。程序就比较容易了。我懂了机制,程序问题不大。

六、循迹模式
我一开始没控制电机驱动的通道使能。小车都是全速前进的。在循迹这块发现不行了,跑的太快了。小车都冲出跑道。唉 真心觉得不能偷懒 又都都拆开,重新接上杜邦线。这块也发现,因为我个人不算有洁癖,但还是希望
小车整体看起来利索点。所以驱动和红外模块都放在底层底盘了。这个其实不是特别方便。因为在调试的时候 看不到红外模块的指示灯。大家可以注意点。
调整程序 通过占空比 控制轮子转速。这块程序也比较顺利 程序基本是一次性通过。

最终效果:

电路图我没有了 就是参考网上焊接的。程序放上来 可能不符合行业标准 大家别笑话。

这次瞎胡闹,感觉结果还不错,实现自己想要的功能了。满满的成就感。这里特别感谢一下网友,有个网友特别热心,请教的问题都是知无不言。
帖子就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反正我也不一定会……哈哈

部分单片机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常量声明********/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方法声明********/
void Init();
void Delay10us();                //@12.000MHz
void Run();
void ToLeft();
void ToRight();
void ToForward();
void ToBack();
void KeyScan();

/********针脚声明********/
sbit Left_Lamp = P1^0;     //左转向灯
sbit Right_Lamp = P1^1;    //右转向灯
sbit Forward_Lamp = P1^2;  //前进 大灯
sbit Back_Lamp = P1^3;     //后退 大灯

sbit Left_Switch = P1^4;    //左转向 按键 主要用于测试 控制左转 左转向灯变亮
sbit Right_Switch = P1^5;   //右转向 按键 主要用于测试 控制右转 右转向灯变亮
sbit Forward_Switch = P1^6; //前进 按键 主要用于测试 控制前进 前进灯变亮
sbit Back_Switch = P1^7;    //后退 按键 主要用于测试 控制后退 后退灯变亮

/********电机驱动针脚********/
sbit P2_0 = P2^0;
sbit P2_1 = P2^1;
sbit P2_2 = P2^2;
sbit P2_3 = P2^3;
sbit P2_4 = P2^4;
sbit P2_5 = P2^5;
sbit P2_6 = P2^6;
sbit P2_7 = P2^7;

/********电机动作定义********/
#define Left_Moto_Go    {P2_0=1, P2_1=0, P2_2=1, P2_3=0;} //左边两个电机向前走
#define Left_Moto_Back  {P2_0=0, P2_1=1, P2_2=0, P2_3=1;} //左边两个电机向后转
#define Left_Moto_Stop  {P2_0=0, P2_1=0, P2_2=0, P2_3=0;} //左边两个电机停转
#define Right_Moto_Go   {P2_4=1, P2_5=0, P2_6=1, P2_7=0;} //右边两个电机向前走
#define Right_Moto_Back {P2_4=0, P2_5=1, P2_6=0, P2_7=1;} //右边两个电机向前走
#define Right_Moto_Stop {P2_4=0, P2_5=0, P2_6=0, P2_7=0;} //右边两个电机停转

uint Left_Switch_Flag = 0;      //左转向按下标志
uint Right_Switch_Flag = 0;     //右转向按下标志
uint Forward_Switch_Flag = 0;   //前进按下标志
uint Back_Switch_Flag = 0;      //后退按下标志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Run();
        }
}

/********系统初始化********/
void Init()
{

}

/********开始运行********/
void Run()
{
    KeyScan();
        if (Left_Switch_Flag)
        {
                ToLeft();
        }else
        {
                Left_Lamp = 1;
        }

        if (Right_Switch_Flag)
        {
                ToRight();
        }else
        {
                Right_Lamp = 1;
        }

        if (Forward_Switch_Flag)
        {
                ToForward();
        }else
        {
                Forward_Lamp = 1;
        }

        if (Back_Switch_Flag)
        {
                ToBack();
        }else
        {
                Back_Lamp = 1;
        }
}

/********按键判断函数********/
void KeyScan()
{
        if (Left_Switch == 0)    //左转向按下
        {
                Delay10us();
                if (Left_Switch == 0)
                {
                        while(Left_Switch==0);  //等待按键抬起
                        Left_Switch_Flag = !Left_Switch_Flag;
                        Right_Switch_Flag = 0;
                        Forward_Switch_Flag = 0;
                        Back_Switch_Flag = 0;
                }
        }

        if (Right_Switch == 0)    //右转向按下
        {
                Delay10us();
                if (Right_Switch == 0)
                {
                        while(Right_Switch==0);  //等待按键抬起
                        Left_Switch_Flag = 0;
                        Right_Switch_Flag = !Right_Switch_Flag;
                        Forward_Switch_Flag = 0;
                        Back_Switch_Flag = 0;
                }
        }

        if (Forward_Switch == 0)    //前进按下
        {
                Delay10us();
                if (Forward_Switch == 0)
                {
                        while(Forward_Switch==0);  //等待按键抬起
                        Forward_Switch_Flag = !Forward_Switch_Flag;
                        Left_Switch_Flag = 0;
                        Right_Switch_Flag = 0;
                        Back_Switch_Flag = 0;
                }
        }

        if (Back_Switch == 0)    //后退向按下
        {
                Delay10us();
                if (Back_Switch == 0)
                {
                        while(Back_Switch==0);  //等待按键抬起
                        Back_Switch_Flag = !Back_Switch_Flag;
                        Forward_Switch_Flag = 0;
                        Left_Switch_Flag = 0;
                        Right_Switch_Flag = 0;
                }
        }
}

/********小车向左 左转向灯闪烁 右侧电机正转运行 左侧电机停止 ********/
void ToLeft()
{
    Right_Lamp = 1;    //右转向灯
    Forward_Lamp = 1;  //前进 大灯
    Back_Lamp = 1;     //后退 大灯

        Left_Moto_Stop;    //左侧电机停止
        Right_Moto_Go;           //右侧电机前行

        Delay10us();

        Left_Lamp = ~Left_Lamp;     //左转向灯
}

/********小车向右 右转向灯亮起 右侧电机停止 左侧电机正转运行********/
void ToRight()
{
        Left_Lamp = 1;           //左转向灯
    Forward_Lamp = 1;  //前进 大灯
    Back_Lamp = 1;     //后退 大灯

        Left_Moto_Go;           //左侧电机前行
    Right_Moto_Stop;   //右侧电机停止

        Delay10us();
        Right_Lamp = ~Right_Lamp;     //右转向灯
}

/********小车前行 前行灯亮起 右侧电机正转运行 左侧电机正转运行********/
void ToForward()
{
    Left_Lamp = 1;           //左转向灯
        Right_Lamp = 1;    //右转向灯
    Forward_Lamp = 0;  //前进 大灯
    Back_Lamp = 1;     //后退 大灯

        Left_Moto_Go;      //左侧电机前行
        Right_Moto_Go;           //右侧电机前行
}

/********小车后退 后退灯亮起 右侧电机反转运行 左侧电机反转运行********/
void ToBack()
{
        Left_Lamp = 1;     //左转向灯
        Right_Lamp = 1;    //右转向灯
    Forward_Lamp = 1;  //前进 大灯
    Back_Lamp = 0;     //后退 大灯

        Left_Moto_Back;   //左侧电机后退
        Right_Moto_Back;  //右侧电机后退
}

/********小车停止 灯全灭掉 右侧电机停止 左侧电机停止********/
void Stop()
{
    Left_Lamp = 1;     //左转向灯
        Right_Lamp = 1;    //右转向灯
    Forward_Lamp = 1;  //前进 大灯
    Back_Lamp = 0;     //后退 大灯
    Left_Moto_Stop;           //左侧电机停止
        Right_Moto_Stop;   //右侧电机停止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10us()                //@12.000MHz
…………
…………

楼主:
视频地址

网友A:
走了不少弯路,成功来之不易,学习

网友B(2018-01-20):
请问楼主能给个联系方式吗,我也在做这个,碰到问题话可以向您请教,麻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能给个联系方式吗,我也在做这个,碰到问题话可以向您请教,麻烦啦!

2969305900

网友C(2018-03-11):
只能说成功来之不易,给你个赞,值得我学习

网友D:
学习学习 和你一样在娱乐中摸索

网友E(2018-05-09):
最近也在做这个  不会编程序正疯狂找程序  谢谢楼主了

网友F:
请问有原理图吗?

网友G(2019-03-10):
请问下这是用摄像头做的循迹么?不是传感器吧?能用传感器做么?

楼主(2019-04-19):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这是用摄像头做的循迹么?不是传感器吧?能用传感器做么?

不是摄像头啊

网友H:
元件清单能列一下吗?想弄一个试试

网友I:
想弄一个试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J:
大神可以加一下qq吗,我最近也在弄一个同样的项目,碰到问题想要请教一下你,我的qq号:3136230793

网友J:
引用 网友G:
请问下这是用摄像头做的循迹么?不是传感器吧?能用传感器做么?

超声波

网友K:
能看一下原理图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