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Uart通信调试舵机转向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7-12-14):
想做个小车
是用舵机转向
在网上查了不少舵机的资料
可以改变PWM固定的调整舵机转向
但是这样每次写,烧录,记录角度的效率太低了
所以用Uart通信来改变PWM的值
但是遇到个问题
程序运行
在电脑输入一次数值可以有效调节一次舵机
然后在串口调试助手再次输入数据就无效了
请大神们多多指导,感激不尽!

#include<reg52.h>
sbit Motor=P1^4;
unsigned char Rxddata[4];
unsigned int a,c;
bit cmdArrived = 0;
unsigned char *buf;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unsigned int StrToInt(unsigned char *str);

void main()
{
        EA = 1;
        ConfigUART(9600);
        ET0 = 1;
        TF0 = 0;
        TR0 = 1;
        TMOD &= 0xF0; /*设初值*/
        TMOD |= 0x01;
        Motor=1;
        a=1500; /*数值 1500 即对应 1.5ms,为舵机的中间 90 度的位置*/
        c=a;
        TH0=-(a/256);
        TL0=-(a%256); /*设定定时器初始计数值*/
        buf = Rxddata;
        while(1)
        {

                if(cmdArrived)
                {
                        cmdArrived = 0;
                        a = StrToInt(Rxddata);
                }
        }
}
unsigned int StrToInt(unsigned char *str)        //接收到的数据转为int格式
{
        unsigned int temp = 0;
        while(*str!= 0)
        {
                if((*str < '0') || (*str > '9'))
                {
                        break;
                }
                temp = temp *10 +(*str - '0');
                str++;
                }
        return temp;
}
void InterrupPWM() interrupt 1
{
        Motor=~Motor; /*输出取反*/
        c=20000-c; /*20000 代表 20 ms,为一个周期的时间*/
        TH0=-(c/256);
        TL0=-(c%256); /*重新定义计数初值*/
        if(c>=500&&c<=2500)
                c=a;
        else
                c = 20000-a; /*判断脉宽是否在正常范围之内*/
}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设置波特率
{
        SCON = 0x50;
        TMOD &= 0x0F;
        TMOD |= 0x20;
        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
        TL1 = TH1;
        ES = 1;
        TR1 = 1;
        ET1 = 0;
}
void InterruptUART()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cmdArrived = 1;
                *buf = SBUF;
                SBUF = *buf++;
        }
        if(TI)
        {
                TI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