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求大佬帮忙弄一个AD库(原理图和封装),具体点进来。

楼主(2017-12-14):
图片上的,求帮忙。。

网友A:
文字和实物差别大着呢,搞不了的,哈

网友B:
1.数码管,你没说,几位几段的,4位8段?等等。。2.直流电机,直接用header就好了。3.

网友B:
刚才没说完,不小心点错了,不好意思,补上。3.蜂鸣器,自带的库里都有吧?Buzzer好像是。4. LCD那种型号的?1602?单片机,led,按键,这都很常见呀?实在不行,你就自己画元件,画封装,在把封装添到元件属性里就好,注意画封装,要查阅该元件资料,根据实际尺寸来画!

网友C:
这个活是逆向的,先画图,调出类似的元件,再导出项目库,包括原理图和封装吧。最后在导出的库元件进行一些修改。

网友D:
这样的单,目标不明确,工作量不小可够人忙的

网友E:
封装不同,PCB库就不一样,要不就提供芯片封装,就可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