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6812蓝牙灯带控制stm32源码

楼主:
蓝牙控制,格式是(first位置,finally位置,颜色32位数据),控制任一一段灯的颜色,还有跑马灯可以修改,由于我的灯带数目是60 ,所以位置是0到60设置。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timer.h"

int main(void)
{
        u8 r,g,b,w;  //4个字节  32位
  u32 lednum[60];
        u32 yanse;
        u8 t;
        u8 len,r1,r2,g1,g2,b1,b2,w1,w2,R,G,B,W;
        u16 led_first,led_end;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LED_Init();                                //初始化LED端口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为115200
        while(1)
        {
                                if(USART_RX_STA!=0)  //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len=num;//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rintf("\r\n\r\n");//插入换行

                        if(data_buff[8]>87)  r1=data_buff[8]-87;
                        else                 r1=data_buff[8]-48;

                        if(data_buff[9]>87)  r2=data_buff[9]-87;
      else                 r2=data_buff[9]-48;

                        if(data_buff[10]>87)  g1=data_buff[10]-87;
                        else                 g1=data_buff[10]-48;
                        if(data_buff[11]>87)  g2=data_buff[11]-87;
      else                 g2=data_buff[11]-48;

                        if(data_buff[12]>87)  b1=data_buff[12]-87;
                        else                 b1=data_buff[12]-48;
                        if(data_buff[13]>87)  b2=data_buff[13]-87;
      else                 b2=data_buff[13]-48;

                        if(data_buff[14]>87)  w1=data_buff[14]-87;
                        else                 w1=data_buff[14]-48;
                        if(data_buff[15]>87)  w2=data_buff[15]-87;
      else                 w2=data_buff[15]-48;

                  R=r1<<4|r2;
        G=g1<<4|g2;
                             B=b1<<4|b2;
                              W=w1<<4|w2;
                        yanse=R<<24|G<<16|B<<8|W;
                        led_first=100*(data_buff[0]-48)+10*(data_buff[1]-48)+1*(data_buff[2]-48);
                  led_end=100*(data_buff[4]-48)+10*(data_buff[5]-48)+1*(data_buff[6]-48);
                        printf("%d\r\n",led_first);
                        printf("%d\r\n",led_end);
                        printf("%d\r\n",r1);
                        printf("%d\r\n",r2);
                        printf("%d\r\n",g1);
                        printf("%d\r\n",g2);
                        printf("%d\r\n",b1);
                        printf("%d\r\n",b2);
                        printf("%d\r\n",w1);
                        printf("%d\r\n",w2);
                        printf("%d\r\n",R);
                  printf("%d\r\n",G);
                        printf("%d\r\n",B);
                        printf("%d\r\n",W);
                        printf("%d\r\n",led_first);
                        printf("%d\r\n",led_end);
                        printf("yanse=%x",yanse);
                        USART_RX_STA=0;
                        num=0;
                }
paoma_led(yanse,led_first-1,led_end-1,1);//跑马灯,颜色,个数
        }
}

网友A(2018-04-01):
你好,请教个问题。我准备用STM32F429 来控制sk6812,但尝试了很久都点不亮灯,看到你的程序给了我启发,有几点不明白,希望指点下。
1. sk6812规格书 信号1 信号0 如下,但你程序延时好像没有按规格书来

2.__nop()延时问题
f429 主频180MHZ 我在调试状态查看一个nop 耗时100ns(大的不可理解),这是为什么呢?
从你程序来看,168MHZ 一个nop 是14ns左右
void delay_ns(u16 ns)  //ÑÓʱ;ns*14ns
{
u16 num=ns;
for(num;num>0;num--)
        {
__NOP();

        }

}

3. 我调试发现GPIO 反转都要200ns 时间,这让我已经无法控制stm32产生精确的时序了
PAout_GPIO_PORT->BSRRH = PAout_GPIO_PIN

希望不吝赐教,这个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了。谢谢

网友B(2018-06-07):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教个问题。我准备用STM32F429 来控制sk6812,但尝试了很久都点不亮灯,看到你的程序给了我启发,有 ...

好久没看论坛 不好意思 可以加1098477243 一起探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教个问题。我准备用STM32F429 来控制sk6812,但尝试了很久都点不亮灯,看到你的程序给了我启发,有 ...

当时我是用示波器测得时间

网友C:
给力啊大佬,这网站往往能下载到有用的资料!

网友D(2018-12-28):
谢谢分享!请问手机APP可以控制吗?用哪个APP合适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请问手机APP可以控制吗?用哪个APP合适

手机app蓝牙可以控制

网友E(2019-06-16):
这里的RGB值具体是如何计算的呢

网友F(2019-07-16):
正在调试这个,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