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看下我搞的《基于51单片机的激光雕刻机》出了点问题

楼主(2017-12-14):
电路接线没有问题,我用其他程序测试了,步进电机转动和激光器都正常。我把激光雕刻机的程序烧进了开发板(不知道这有没有影响),程序是从论坛里借鉴的。我现在怀疑程序有问题,或者软件驱动有问题(我用了两个雕刻软件,一个可以连接成功,按方向键的时候,led指示灯(程序里的P2^1指示通信是否可用的)会亮但是电机没有反应;另一个连接不上)

单片机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N z[60]       //X速度
#define M z[61]       //Y速度
sbit a=P1^3;//步进电机接线定义  移动激光头
sbit a_=P1^2;
sbit b=P1^1;
sbit b_=P1^0;
sbit xa=P1^4;
sbit xa_=P1^5;
sbit xb=P1^6;
sbit xb_=P1^7;
/*sbit a=P1^4;//步进电机接线定义 移动底板
sbit a_=P1^5;
sbit b=P1^6;
sbit b_=P1^7;
sbit xa=P1^3;
sbit xa_=P1^2;
sbit xb=P1^1;
sbit xb_=P1^0;  */
sbit jg=P2^0;
sbit led=P2^1;//指示灯
uchar xdata z[500]={0};//缓存
uchar buff[3];//串口缓存
uchar x1,x0,y1,y0,cont2=0;
uchar xfb=4,yfb=4;//走步标志位

unsigned char HighRH = 0;  //高电平重载值的高字节
unsigned char HighRL = 0;  //高电平重载值的低字节
unsigned char LowRH  = 0; //低电平重载值的高字节
unsigned char LowRL  = 0; //低电平重载值的低字节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i,j;
       for(i=xms;i>0;i--)             //i=xms即延时约xms毫秒
              for(j=110;j>0;j--);
}

/* 配置并启动PWM,fr-频率,dc-占空比 */
void ConfigPWM(unsigned int fr, unsignedchar dc)
{
   unsigned int  high, low;
   unsigned long tmp;

   tmp  = (11059200/12) / fr;  //计算一个周期所需的计数值
   high = (tmp*dc) / 100;      //计算高电平所需的计数值
   low  = tmp - high;          //计算低电平所需的计数值
   high = 65536 - high + 12;   //计算高电平的重载值并补偿中断延时
   low  = 65536 - low  + 12;  //计算低电平的重载值并补偿中断延时
   HighRH = (unsigned char)(high>>8); //高电平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HighRL = (unsigned char)high;
   LowRH  = (unsignedchar)(low>>8);  //低电平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LowRL  = (unsigned char)low;
   TMOD &= 0xF0;   //清零T0的控制位
   TMOD |= 0x01;   //配置T0为模式1
   TH0 = HighRH;   //加载T0重载值
   TL0 = HighRL;
   ET0 = 1;        //使能T0中断
   TR0 = 1;        //启动T0
   jg = 1;     //输出低电平,关闭激光
}
/* 关闭PWM */
void ClosePWM()
{
   TR0 = 0;     //停止定时器0
   ET0 = 0;     //禁止定时器0中断
   jg = 1;  //输出低电平,关闭激光
}
/* T0中断服务函数,产生PWM输出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if (jg == 1)  //当前输出为低电平时,装载高电平值并输出高电平
    {
        TH0 = LowRH;
       TL0 = LowRL;
       jg = 0;
    }
   else              //当前输出为高电平时,装载低电平值并输出低电平
    {
       TH0 = HighRH;
       TL0 = HighRL;
       jg = 1;
    }
}

void xfor(uint i)            //x轴前进函数,前进多少步
{
while(1)
  {
              if(xfb==4)
                {
        xa=xb=1;
              xb_=xa_=0;
                   xfb=1;
                   i--;
              delayms(N);
                   if(i==0){xa=xb=0; break;}
                }
                 if(xfb==1)
                {
        xb=xa_=1;
              xa=xb_=0;
                   xfb=2;
                   i--;
              delayms(N);
                   if(i==0){xa_=xb=0; break;}
                }
                 if(xfb==2)
                {
        xa_=xb_=1;
        xb=xa=0;
                   xfb=3;  //走步标志位
                   i--;
              delayms(N);
                   if(i==0){xa_=xb_=0; break;}
                 }
                 if(xfb==3)
                {
        xa_=xb=0;
              xb_=xa=1;
                   xfb=4;
                   i--;
              delayms(N);
                   if(i==0){xa=xb_=0; break;}
                }

              }

}

void xbac(uint i)           //xxx后退函数
{
    while(1)
        {
              if(xfb==1)
                {
        xa_=xb=0;
              xb_=xa=1;
                   xfb=4;
                   i--;                     //走步标志位
              delayms(N);
                  if(i==0){xa=xb_=0; break;}
                 }
                 if(xfb==4)
                {
        xa_=xb_=1;
        xb=xa=0;
                   xfb=3;
                   i--;
              delayms(N);
                   if(i==0){xa_=xb_=0; break;}
                 }
                 if(xfb==3)
                {
        xb=xa_=1;
              xa=xb_=0;
                   xfb=2;  //走步标志位
                   i--;
              delayms(N);
                   if(i==0){xa_=xb=0; break;}
                 }
                 if(xfb==2)
                {
        xa=xb=1;
              xb_=xa_=0;
                   xfb=1;
                   i--;
              delayms(N);
                   if(i==0){xa=xb=0; break;}
                }
              }
}

void yfor(uint i)            //y轴前进函数
{
    while(1)
    {
              switch(yfb)
                 {
                   case 4:{a=b=1; b_=a_=0; yfb=1; i--;delayms(M); if(i==0){a=b=0;break;}}
                            case 1:{b=a_=1; a=b_=0; yfb=2; i--;delayms(M); if(i==0){a_=b=0;break;}}
                            case 2:{a_=b_=1; b=a=0; yfb=3; i--;delayms(M); if(i==0){a_=b_=0;break;}}
                            case 3:{b_=a=1; a_=b=0; yfb=4; i--;delayms(M); if(i==0){a=b_=0;break;}}
                 }
                 if(i==0) break;
     }
}

void ybac(uint i)           //yy后退函数
{
    while(1)
    {
              switch(yfb)
                 {
                   case 1:{a=b_=1; b=a_=0; yfb=4; i--;delayms(M); if(i==0){a=b_=0;break;}}
                            case 4:{b_=a_=1; a=b=0; yfb=3; i--;delayms(M); if(i==0){a_=b_=0;break;}}
                            case 3:{a_=b=1; b_=a=0; yfb=2; i--;delayms(M); if(i==0){a_=b=0;break;}}
                            case 2:{b=a=1; a_=b_=0; yfb=1; i--;delayms(M); if(i==0){a=b=0;break;}}
                 }
                 if(i==0) break;
     }
}

void dazi(uint zik)//打印函数               ******打印函数已更改******
{
   uint x;
              jg=0;

                     for(x=0;x<zik;x++)//执行zik个循环,x轴右移zik步
                     {
                       while(z[63]);        //暂停等待
                            if(z[64]==1)break;//停止标志 跳出循环
                            SBUF=255;             // 每开始打印一个点,向上位机发送255,上位机进度显示用
                            jg=0;              //开激光
                            delayms((z[99+x]*(z[58]*256+z[59]))/100);
                         jg=1;              //关闭激光
                     if(z[66]==1)
                     {
                     xbac(1);
                     }
            else
                      {
                      xfor(1);
                      }
                     }
              if(z[64==1])    z[64]=0;
           else{yfor(1);}             //y轴进一行
           z[62]=0;                   //一行打印完成
              SBUF=1;                    //发送信息,表示打印一行完成

}

/* 串口配置函数,baud-通信波特率 */
void ConfigUART(unsigned int baud)
{
   SCON  = 0x50;  //配置串口为模式1
   TMOD &= 0x0F;  //清零T1的控制位
   TMOD |= 0x20;  //配置T1为模式2
   TH1 = 256 - (11059200/12/32)/baud; //计算T1重载值
   TL1 = TH1;     //初值等于重载值
   ET1 = 0;       //禁止T1中断
   ES  = 1;       //使能串口中断
   TR1 = 1;       //启动T1
}

void chuanlo() interrupt 4
{
if(RI)
  {
    buff[cont2]=SBUF;//每次3字节,地址高,地址低,数据,,

          cont2++;
    if(cont2==3)//每收3个字节,把数据写入地址中
          {
           z[(buff[0]*256)+buff[1]]=buff[2];
                cont2=0;
               SBUF=0; //*****************在这里加入这行代码测试一下*******************************
          }
       RI=0;

  }
if(TI)
   {
  TI=0;

   }
}

main()
{
  EA=1;
  P0=0xff;
  ConfigUART(9600) ;
       z[60]=15;//默认的参数
       z[61]=15;
       z[56]=1;
       z[62]=0;
       jg=0;
       cont2=0;

  while(1)
   {
                                                                                                   //      *****此处已更改******

   if(z[57]==100){ConfigPWM(100, 98);delayms(10);}   //上位机指令处理,打开弱光定位,频率100Hz,占空比98%
   else if(z[57]==1)   jg=0;                                         //打开强光
       else   { ClosePWM(); delayms(10);}

         if(cont2!=0) led=0;  else led=1;//指示通信是否可用
     if(z[50]==1){xfor(z[51]*256+z[52]);z[50]=0;}//x+
       if(z[50]==2){xbac(z[51]*256+z[52]);z[50]=0;}//x-
       if(z[50]==3){yfor(z[51]*256+z[52]);z[50]=0;}//y+
       if(z[50]==4){ybac(z[51]*256+z[52]);z[50]=0;}//y-

     if(z[62])//开始打印标志
         {
           dazi(z[54]*256+z[55]);
         }

  }

}

网友A(2022-02-23):
感觉是上位机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上位机问题

2017的老坟贴你也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017的老坟贴你也挖?

我刚整这个,碰到同样问题,没注意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