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 GPU串口屏使用手册GM5下载

楼主:
串口屏的基本概念
    串口是单片机中最普遍的一种接口,几乎99%的单片机系统都支持串口,串口开发在单片机开发中成为一种基础中的基础,具有广泛的用户基础和资料普及度;

    而另一方面,TFT彩色液晶屏的控制显示却复杂的多,不仅每家甚至每种屏接口都不一致,且还需要自己处理汉字点阵以及图形点阵,您看到的彩色界面实际上是一个点一个点绘制出来的,需要高档的单片机才能做到,且实现是非常复杂的;

    常言道,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就是价值,串口屏正遵循了这个原则,您只需要通过串口发送一个命令字符串,比如"CLS(1);" 就可以将屏幕清成红色;同样发送其他的命令就可以完成汉字以及图片的显示。
串口屏的原理

    串口屏是由液晶屏+单片机+存储器三部分构成的,由计算机将图片和汉字点阵通过GpuMaker程序预先存储到串口屏的存储器中,然后由单片机通过串口发送指令调用显示就可以,单片机部分的编程就会变得异常简单;

不管什么型号的串口屏,都有4个标准的引出脚,如图:
    +5V和GND当然是串口屏的供电管脚,直接接上5V电源,系统即可点亮并演示可实现的相关功能。
    RX是串口屏的数据接收管脚,需要接TTL线的TX数据发送端;
    TX是串口屏的数据发送管脚,需要接TTL线的RX数据接收端;
    注意:早期部分型号的串口屏,可能存在RX与TX接反的情况(2015年5月份以前购买的),如果您发现Gpumaker或者串口助手不能正常的接上串口传回的OK,

目录
第一部分:基础概念    9
串口屏的基本概念    9
串口屏的原理    9
选型手册    10
第二部分:硬件连接    10
开箱,上电    10
接电脑    11
使用GpuMaker简单连接测试    12
使用串口助手连接测试    14
接单片机    15
设置串口屏的波特率    16
busy接口    16
第三部分:使用GPUMaker构建项目    17
第一件事:设置需要使用的汉字及英文字体    17
汉字与字符的基本知识    17
设置步骤:    19
第二件事:生成所需要图片的点阵数据    21
第三件事:使用界面模拟显示来制作界面    24
批界面    26
数据上传    27
第四部分:指令语句的使用    28
串口屏使用的知识点解析    28
分辨率与坐标    28
颜色值与颜色号    29
前景和背景    32
常用的指令变量    32
指令列表    33
指令语法速查(注:所有指令大写)    37
指令:CLS (c)    37
指令:PS (x1,y1,c)    37
指令:PL(x1,y1,x2,y2,c);    37
指令:BOX(x1,y1,x2,y2,c);    38
指令:BOXF(x1,y1,x2,y2,c);    38
指令:CIR(x1,y1,r,c);    39
指令:CIRF(x1,y1,r,c);    39
指令:CBOX(x1,y1,x2,y2,r,c);    39
指令:CBOF(x1,y1,x2,y2,r,c);    40
汉字显示指令    40
指令:LABL(m,x1,y1,x2,'str',c,ali)    40
指令:DS12(x1,y1,'显示内容字符串',c,limitX);    41
指令:DS16(x1,y1,'显示内容字符串',c,limitX);    41
指令:DS24(x1,y1,'显示内容字符串',c,limitX);    42
指令:DS32(x1,y1,'显示内容字符串',c,limitX);    42
指令:DS48(x1,y1,'显示内容字符串',c,limitX);    42
指令:DS64(x1,y1,'显示内容字符串',c,limitX);    43
指令:BS12(x1,y1,x2,lw,'显示内容',c);    43
指令:BS16(x1,y1,x2,lw,'显示内容',c);    44
指令:BS24(x1,y1,x2,lw,'显示内容',c);    44
颜色相关指令    45
指令:SCC(c,color);    45
指令:SBC(c);    45
图形与汉字叠加指令    46
指令:PIC(x1,y1,pn);    46
指令:ICON(x1,y1,pn,xn,yn,n)    46
指令:CPIC(x1,y1,pn,px1,py1,w,h)    47
指令:BPIC(m,x1,y1,pn,ishide);    47
指令:PLAB(m,x1,y1,x2,'str',c,ali,pn)    47
指令:PS16(m,x1,y1,'显示串',c,limitX);    48
指令:PS24(m,x1,y1,'显示串',c,limitX);    48
指令:PS32(m,x1,y1,'显示串',c,limitX);    49
指令:PS48(m,x1,y1,'显示串',c,limitX);    49
指令:PS64(m,x1,y1,'显示串',c,limitX);    50
指令:DBOX(x1,y1,x2,y2,w,c);    50
指令:PBOX(pn,x1,y1,x2,y2,w);    50
曲线相关指令    51
指令:DQX(x1,y1,xp,yn,xn,yp)    51
指令:RQX    51
指令:Qn    52
指令:Sn    52
菜单相关指令    52
指令:MENU(x,y,w,h,pw,x1,x2,hzm,yn,max,pg,go);    52
指令:MSHW    53
指令:MSET(n)    53
指令:MDF(n,pn,'菜单文字');    54
触摸相关指令    54
指令:TPST(w,h);    54
指令:TPN(n);    55
指令:TPOW(c);    55
指令:BTN(n,x1,y1,x2,y2,t,asc);    55
指令:TICN(pn,xn,yn);    56
指令:BICN(n,x1,y1,n1,n2,asc);    57
指令:TSIN(hzm,x1,y1,limitX,long,t,c);    57
指令:PBTN(n,x1,y1,w,h,bp1,bp2,asc);    58
指令:TPIS('str');    59
WIn8相关指令    59
指令:W8BF(x1,y1,x2,y2,cn)    59
指令:W8DF(m,n,'显示定义字符串');    59
指令:W8MU(x,y,w,h,j,t);    60
指令:W8UE(n);    60
指令:W8SE(n);    60
指令:W8TP(n,x1,y1,x2,y2,cn,asc)    ;    61
指令:TASC(n,asc);    61
表格相关指令    62
指令:TABL(x,y,w,h,m,n,c);    62
指令:CELS(m,h,l,'显示内容',c,bc,ali);    62
指令:CELP(m,h,l,'显示内容',c,pn,ali)    63
指令:CEUE(h,l);    63
系统相关指令    64
指令:TERM    64
指令:SPG(n);    64
指令:DRn    64
指令:INF;    65
指令:SNF(x1,y1)    65
指令:SXY(x,y)    65
指令:SEBL(n);    66
指令:SEND('str');    66
第五部分:常用的界面设计    66
图像叠加显示    66
使用SXY语句自定义构建组件    67
使用曲线    68
使用表格    68
图标ICON语句的活用    70
1、显示超大字    70
2、显示电量图标    71
3、大量图标使用    71
菜单的使用    72
框图菜单的使用    75
Win8 Metro风格界面的设计    77
V5.0新添的整个解决方案    78
第六部分:程序框架与设计技巧    81
程序框架设计(页面间调度设计)    81
界面显示设计(页面内布局设计)    83
刷新显示变量(页面内显示元素设计)    85
如何把电压这个浮点值输出到串口屏?    85
固定区域显示测量数值    86
非固定区域刷新刷新显示数字    87
系统调试与解决问题    88
方法一:常规串口助手法:    88
方法二:串口”搭载法”:    88
页面显示语句设计的误区    89
误区一:认为界面闪烁是因为串口屏刷新速度不够快    89
误区二:每个命令后面都加上0d 0a (\r\n)    90
第七部分:触摸屏的使用    90
触摸屏的基本概念:    90
触摸屏的流畅性    91
触摸屏的校准:    91
触摸屏的工作模式与返回数据    92
触摸屏关闭模式 TPN(0);    92
坐标模式 TPN(1);    93
热区及组态模式 TPN(2);    93
绘图模式 TPN(3);    93
高级模式 TPN(4);    93
触摸屏的6种热区    93
触摸屏的asc参数    95
组态键盘的设计    96
使用ICON模式的4X4小键盘:    96
使用切图模式的全键盘(含数字字母切换)    99
触摸回馈的程序设计    100
非组态键盘的回馈程序设计:    100
组态键盘的回馈程序设计:    102
第八部分:串口屏系统的升级    104
为什么需要升级    104
升级的具体步骤    104
第九部分:工程与量产    108
产品设计与量产注意事项    109
第十部分:扩展功能    110
终端功能    111
什么是终端功能:    111
终端功能详解    111
背光功能    114
第十一部分:各型号屏详细描述    114
电源特性    114
XC6206方案    114
1117方案    114
1117+升压方案    115
外形参数总表    115
GPU18A    115
GPU20A    115
GPU22A/22B/22E/22F/22G    117
GPU22C(4Key)    118
GPU22DTP    119
GPU26ATP    120
GPU26BK-PTF    121
GPU28A/28A(II)/28AK-PTF    121
GPU28CTP    122
GPU35BTP/GPU35DTP-PTF/35C    123
GPU45A    124
主要的技术参数    125
其他界面    126
第十二部分:附属表格    132
颜色对应表:    132
新产品与说明书语句对应表    133
第十三部分:QA    134
第十四部分:相关下载:    134
GpuMaker V5.0 (简称GM5)    134
样例    134
6S 锂电航模电显:    134
wifi 物联网显示:    134

Usart GPU 使用手册GM5下载:

网友A(2021-06-11):
下载了,传到网盘保存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