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电子时钟

楼主(2017-12-14):
ORG 0000H        ;程序执行开始地址
LJMP      START  ;跳到标号START执行
ORG 0003H        ;外中断0中断程序入口
RETI            ;外中断0中断返回
ORG 000BH        ;定时器T0中断程序入口
LJMP      INTT0  ;跳至INTTO执行
ORG 0013H        ;外中断1中断程序入口
RETI            ;外中断1中断返回
ORG 001BH        ;定时器T1中断程序入口
LJMP      INTT1  ;跳至INTT1执行
ORG 0023H        ;串行中断程序入口地址
RETI            ;串行中断程序返回
; ******************************************
;;          主 程 序                ;;
; ******************************************
            START: MOV  R0,#70H      ;清70H-7AH共11个内存单元
                  MOV  R7,#0BH      ;
        CLEARDISP:  MOV  @R0,#00H      ;
                  INC  R0            ;
                  DJNZ  R7,CLEARDISP  ;
                  MOV  20H,#00H    ;清20H(标志用)
                  MOV  7AH,#0AH      ;放入"熄灭符"数据
                  MOV TMOD,#11H      ;设T0、T1为16位定时器
                  MOV  TL0,#00H  ;50MS定时初值(T0计时用)
                  MOV  TH0,#4CH  ;50MS定时初值
                  MOV  TL1,#00H  ;50MS定时初值(T1闪烁定时用)
                  MOV  TH1,#4CH    ;50MS定时初值
                  SETB  EA            ;总中断开放
                  SETB  ET0            ;允许T0中断
                  SETB  TR0            ;开启T0定时器
                  MOV  R4,#14H        ;1秒定时用初值(50MS×20)
          START1: LCALL DISPLAY        ;调用显示子程序
                  JNB P3.7,SETMM1    ;P3.7口为0时转时间调整程序
                  SJMP  START1        ;P3.7口为1时跳回START1
            SETMM1:      LJMP SETMM    ;转到时间调整程序SETMM
; ******************************************
;;          1秒计时程序              ;;
; ******************************************
;T0中断服务程序
            INTT0: PUSH  ACC          ;累加器入栈保护
                  PUSH  PSW          ;状态字入栈保护
                  CLR  ET0          ;关T0中断允许
                  CLR  TR0          ;关闭定时器T0
                  MOV  A,#0B7H      ;中断响应时间同步修正
                  ADD  A,TL0        ;低8位初值修正
                  MOV  TL0,A        ;重装初值(低8位修正值)
                  MOV  A,#4CH       ;高8位初值修正
                  ADDC  A,TH0
                  MOV  TH0,A        ;重装初值(高8位修正值)
                  SETB  TR0          ;开启定时器T0
                  DJNZ  R4, OUTT0        ;20次中断未到中断退出
          ADDSS:  MOV R4,#14H          ;20次中断到(1秒)重赋初值
                  MOV R0,#71H          ;指向秒计时单元(71H-72H)
                  ACALL ADD1             ;调用加1程序(加1秒操作)
                  MOV  A,R3              ;秒数据放入A(R3为2位十进制数组合)
                  CLR C                ;清进位标志
                  CJNE  A,#60H,ADDMM      ;
          ADDMM:  JC  OUTT0            ;小于60秒时中断退出
                  ACALL CLR0              ;大于或等于60秒时对秒计时单元清0
                  MOV R0,#77H          ;指向分计时单元(76H-77H)
                  ACALL ADD1              ;分计时单元加1分钟
                  MOV A,R3              ;分数据放入A
                  CLR  C                ;清进位标志
                  CJNE  A,#60H,ADDHH      ;
            ADDHH: JC OUTT0            ;小于60分时中断退出
                  ACALL CLR0              ;大于或等于60分时分计时单元清0
                  MOV R0,#79H          ;指向小时计时单元(78H-79H)
                  ACALL ADD1              ;小时计时单元加1小时
                  MOV  A,R3              ;时数据放入A
                  CLR  C                ;清进位标志
                  CJNE  A,#24H,HOUR      ;
            HOUR: JC    OUTT0            ;小于24小时中断退出
                  ACALL CLR0              ;大于或等于24小时小时计时单元清0
            OUTT0: MOV  72H,76H          ;中断退出时将分、时计时单元数据移
                  MOV  73H,77H          ;入对应显示单元
                  MOV  74H,78H          ;
                  MOV  75H,79H          ;
                  POP PSW              ;恢复状态字(出栈)
                  POP  ACC              ;恢复累加器
                  SETB  ET0              ;开放T0中断
                  RETI                    ;中断返回
; ******************************************
;;          闪动调时 程 序            ;;
; ******************************************
;T1中断服务程序,用作时间调整时调整单元闪烁指示
INTT1:          PUSH    ACC                ;中断现场保护
                PUSH    PSW                ;
                MOV    TL1,  #00H     ;装定时器T1定时初值
                MOV    TH1,  #4CH  ;
                DJNZ    R2,INTT1OUT  ;0.3秒未到退出中断(50MS中断6次)
                MOV    R2,#06H      ;重装0.3秒定时用初值
                CPL    02H          ;0.3秒定时到对闪烁标志取反
                JB      02H,FLASH1    ;02H位为1时显示单元"熄灭"
                MOV    72H,76H      ;02H位为0时正常显示
                MOV    73H,77H      ;
                MOV    74H,78H      ;
                MOV    75H,79H      ;
INTT1OUT:      POP    PSW        ;恢复现场
                POP    ACC          ;
                RETI                  ;中断退出
FLASH1:        JB      01H,FLASH2    ;01H位为1时,转小时熄灭控制
                MOV    72H,7AH      ;01H位为0时,"熄灭符"数据放入分
                MOV    73H,7AH      ;显示单元(72H-73H),将不显示分数据
                MOV    74H,78H      ;
                MOV    75H,79H      ;
                AJMP    INTT1OUT     ;转中断退出
FLASH2:        MOV    72H,76H      ;01H位为1时,"熄灭符"数据放入小时
                MOV    73H,77H      ;显示单元(74H-75H),小时数据将不显示
                MOV    74H,7AH      ;
                MOV    75H,7AH      ;
                AJMP    INTT1OUT      ;转中断退出
; ******************************************
;;          加1子 程 序              ;;
; ******************************************
            ADD1: MOV A,@R0      ;取当前计时单元数据到A
                  DEC R0          ;指向前一地址
                  SWAP  A          ;A中数据高四位与低四位交换
                  ORL A,@R0      ;前一地址中数据放入A中低四位
                  ADD A,#01H      ;A加1操作
                  DA A          ;十进制调整
                  MOV  R3,A        ;移入R3寄存器
                  ANL A,#0FH      ;高四位变0
                  MOV @R0,A      ;放回前一地址单元
                  MOV A,R3        ;取回R3中暂存数据
                  INC R0          ;指向当前地址单元
                  SWAP A          ;A中数据高四位与低四位交换
                  ANL A,#0FH      ;高四位变0
                  MOV @R0,A      ;数据放入当削地址单元中
                  RET                  ;子程序返回
; ******************************************
;;          清零程序                  ;;
; ******************************************
;对计时单元复零用
            CLR0: CLR A          ;清累加器
                  MOV @R0,A      ;清当前地址单元
                  DEC R0         ;指向前一地址
                  MOV @R0,A      ;前一地址单元清0
                  RET                      ;子程序返回
; ******************************************
;;          时钟调整程序              ;;
; ******************************************
;当调时按键按下时进入此程序
          SETMM:  cLR  ET0            ;关定时器T0中断
                  CLR  TR0            ;关闭定时器T0
                  LCALL  DL1S          ;调用1秒延时程序
                  JB  P3.7,CLOSEDIS  ;键按下时间小于1秒,关闭显示(省电)
                  MOV  R2,#06H        ;进入调时状态,赋闪烁定时初值
                  SETB ET1            ;允许T1中断
                  SETB TR1            ;开启定时器T1
            SET2:  JNB P3.7,SET1      ;P3.7口为0(键未释放),等待
                  SETB  00H            ;键释放,分调整闪烁标志置1
            SET4:  JB  P3.7,SET3      ;等待键按下
                  LCALL  DL05S          ;有键按下,延时0.5秒
                  JNB    P3.7,SETHH    ;按下时间大于0.5秒转调小时状态
                  MOV R0,#77H        ;按下时间小于0.5秒加1分钟操作
                  LCALL ADD1          ;调用加1子程序
                  MOV A,R3          ;取调整单元数据
                  CLR C              ;清进位标志
                  CJNE A,#60H,HHH    ;调整单元数据与60比较
              HHH: JC SET4          ;调整单元数据小于60转SET4循环
                  LCALL CLR0          ;调整单元数据大于或等于60时清0
                  CLR C              ;清进位标志
                  AJMP  SET4          ;跳转到SET4循环
        CLOSEDIS:  SETB ET0          ;省电(LED不显示)状态。开T0中断
                  SETB TR0          ;开启T0定时器(开时钟)
        CLOSE:    JB  P3.7,CLOSE    ;无按键按下,等待。
                  LCALL DISPLAY     ;有键按下,调显示子程序延时削抖
                  JB    P3.7,CLOSE   ;是干扰返回CLOSE等待
        WAITH:    JNB  P3.7,WAITH    ;等待键释放
                  LJMP  START1        ;返回主程序(LED数据显示亮)
          SETHH:  CLR  00H          ;分闪烁标志清除(进入调小时状态)
          SETHH1:  JNB P3.7,SET5      ;等待键释放
                  SETB        01H            ;小时调整标志置1
            SET6:  JB  P3.7,SET7      ;等待按键按下
                  LCALL  DL05S          ;有键按下延时0.5秒
                  JNB    P3.7,SETOUT    ;按下时间大于0.5秒退出时间调整
                  MOV R0,#79H      ;按下时间小于0.5秒加1小时操作
                  LCALL ADD1            ;调加1子程序
                  MOV A,R3            ;
                  CLR C                ;
                  CJNE A,#24H,HOUU      ;计时单元数据与24比较
            HOUU:  JC SET6            ;小于24转SET6循环
                  LCALL CLR0            ;大于或等于24时清0操作
                  AJMP  SET6            ;跳转到SET6循环
          SETOUT: JNB  P3.7,SETOUT1    ;调时退出程序。等待键释放
                  LCALL DISPLAY          ;延时削抖
                  JNB  P3.7,SETOUT      ;是抖动,返回SETOUT再等待
                  CLR  01H              ;清调小时标志
                  CLR  00H              ;清调分标志
                  CLR  02H              ;清闪烁标志
                  CLR  TR1              ;关闭定时器T1
                  CLR  ET1              ;关定时器T1中断
                  SETB  TR0              ;开启定时器T0
                  SETB  ET0              ;开定时器T0中断(计时开始)
                  LJMP START1          ;跳回主程序
            SET1:  LCALL    DISPLAY          ;键释放等待时调用显示程序(调分)
                  AJMP    SET2            ;防止键按下时无时钟显示
            SET3:  LCALL    DISPLAY          ;等待调分按键时时钟显示用
                  AJMP    SET4
            SET5:  LCALL    DISPLAY          ;键释放等待时调用显示程序(调小时)
                  AJMP    SETHH1          ;防止键按下时无时钟显示
            SET7:  LCALL    DISPLAY          ;等待调小时按键时时钟显示用
                  AJMP    SET6
        SETOUT1:  LCALL    DISPLAY          ;退出时钟调整时键释放等待
                    AJMP    SETOUT          ;防止键按下时无时钟显示;
; ******************************************
;;          显示程序                  ;;
; ******************************************
; 显示数据在70H-75H单元内,用六位LED共阳数码管显示,P1口输出段码数据,P3口作
; 扫描控制,每个LED数码管亮1MS时间再逐位循环。
          DISPLAY: MOV R1,#70H      ;指向显示数据首址
                  MOV R5,#0FEH      ;扫描控制字初值
            PLAY: MOV A,R5          ;扫描字放入A
                  MOV P3,A          ;从P3口输出
                  MOV A,@R1        ;取显示数据到A
                  MOV DPTR,#TAB    ;取段码表地址
                  MOVC A,@A+DPTR   ;查显示数据对应段码
                  MOV P1,A          ;段码放入P1口
                  LCALL DL1MS        ;显示1MS
                  INC R1            ;指向下一地址
                  MOV A,R5            ;扫描控制字放入A
                  JNB ACC.5,ENDOUT    ;ACC.5=0时一次显示结束
                  RL A              ;A中数据循环左移
                  MOV R5,A            ;放回R5内
                  AJMP PLAY            ;跳回PLAY循环
          ENDOUT: SETB P3.5            ;一次显示结束,P3口复位
                  MOV P1,#0FFH      ;P1口复位
                  RET                      ;子程序返回
            TAB: DB 0C0H,0F9H,0A4H,0B0H,99H,92H,82H,0F8H,80H,90H,0FFH
;共阳段码表          "0""1""2""3""4""5""6""7""8""9""不亮"
;;;;;;;;;;;;;;;;;;;;;;;;;;;;;;;;;;;;;;;;;
;;          延时程序                  ;;
;;;;;;;;;;;;;;;;;;;;;;;;;;;;;;;;;;;;;;;;;
;1MS延时程序,LED显示程序用
            DL1MS: MOV R6,#14H
            DL1:  MOV R7,#19H
            DL2:  DJNZ R7,DL2
                    DJNZ R6,DL1
                    RET
;20MS延时程序,采用调用显示子程序以改善LED的显示闪烁现象
          DS20MS: ACALL DISPLAY
                  ACALL DISPLAY
                  ACALL DISPLAY
                  RET
;延时程序,用作按键时间的长短判断
          DL1S:  LCALL      DL05S
                  LCALL      DL05S
                  RET
          DL05S:  MOV        R3,#20H      ;8毫秒*32=0.196秒
          DL05S1:  LCALL      DISPLAY
                  DJNZ      R3,DL05S1
                  RET
                  END                    ;程序结

网友A:
楼主有仿真的图吗?求

网友A:
有仿真原理图吗,急求

网友B(2018-06-09):
为什么我复制了显示 目标不能被创建。。

网友C(2020-09-01):
有仿真实验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