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样驱蚊

楼主(2017-12-14):
在单片机一个IO口中输出21-23Khz的方波,理论上这样就可以驱蚊了吗,还需不需要在IO口接个喇叭什么的

网友A:
生物方面的知识不是强项,从网上来的知识是:声音范围在16千赫到20千赫。我们无法听到声音,因为它不在人类能听到的音频范围内的,然而,蚊子可以听见它,并且会飞离声音源。
既然要声音才能驱蚊,而你仅是I/O口有一个电平,显然是不行的。
就是要加振动源——喇叭、蜂鸣器等能按照你的I/O口电平频率发出声音的器件。

网友B:
加振动源——喇叭、蜂鸣器等

网友C:
21~23khz的声波不在人耳的听觉范围,是超声波。声波传播要有振动源(喇叭。蜂鸣器)。

网友D:
可以了解蚊子的交流频率范围,从而对其产生干扰,虽然是超声波,也是需要产生器件的

网友E:
三四十年前就有人试着用某种频率驱蚊,都没成功!

网友F:
利用声音频率吧

网友F:
根据蚊子讨厌的频率发声就可以了

网友G:
买个蚊帐可以了就

网友H:
看蚊子讨厌什么声音吧

网友I:
用蚊子讨厌的声音频率

网友J(2019-02-04):
单片机驱蚊, 驱狗,驱耗子,说起来好像有创意,其实都是鸡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