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定时器捕捉 测脉冲 测转速12864显示源程序

楼主(2017-12-14):
stm32 使用定时器捕获功能 测脉冲并在12864上显示
文件内包含所有源码
0error 0warning
开发平台为stm32f107 根据自己需要更改端口

1、该例程为GPIO例程。

2、使用说明
   (1)工程文件路径:例程目录\GPIO\MDK-ARM\Project.uvproj。
   (2)请使用MDK 4.0以上版本打开,MDK版本过低会导致无法识别工程。
   (3)下载调试工具为ULINK。
   (4)HEX文件下载到板子后,LED灯闪烁,表明例程运行正确。

3、注意事项
   请务必在下载、调试、运行过程中,保持板子上电、ULINK连接并插在电脑上。

/****************************************Copyright (c)****************************************************
**--------------File Info---------------------------------------------------------------------------------
** Descriptions:            The GPIO LED application function
**
**--------------------------------------------------------------------------------------------------------
** Created by:              AVRman
** Version:                 v1.0
** Descriptions:            The original version
**
**--------------------------------------------------------------------------------------------------------
** Modified by:
** Modified date:
** Version:
** Descriptions:
**
*********************************************************************************************************/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CD_12864.H"
#include "stm32f10x_it.h"
#include <stdio.h>

uint8_t   i = 0;
/* Private functions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 Function Name  : Delay
* Description    : Delay Time
* Input          : - nCount: Delay Tim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void  Delay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void SysClock_Init(void)
{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RCC_DeInit();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
/*******************************************************************************
* Function Name  :
* Description    :  Programm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int main(void)
{
        char        str[20];
        SysClock_Init();                 // 初始化系统时钟 72MHZ
        GPIO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RCC_Configuration();
        TIM_Configuration();
    /* Infinite loop */
        lcd_init();           //初始化LCD12864
    while (1){
                if(CH2_finish)
                {                                 //多放几个空格,不留痕迹
                        sprintf( str, "%d      ", (tmp16_CH2) );         //计数值
                        lcd_char(0x90,str);
                        sprintf( str, "%.1f Hz.      ", (8000000.0/tmp16_CH2) );         //保留一位小数
                        lcd_char(0x88,str);
                        CH2_finish = 0;
                        i++;
                        Delay(0X01FFFF);
                }
                lcd_char(0x80, "脉冲波捕捉测试");
                i++;
                        Delay(0X01FFFF);
    }
}

/*******************************************************************************
* Function Name  : GPIO_Configuration
* Description    : Configure GPIO Pin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Attention                 : Non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  LED1 -> PC6 , LED2 -> PC7,LED1 -> PC8 , LED2 -> PC9
  */                                                         //管脚配置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E , ENABLE); //要有这个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no 12864 pin

    //TIM4对应 4路捕捉脚PB6~PB9
        //信号发生器用有夹子的一组才有效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TIM4, ENABLE);                //管脚重映射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浮空输入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TIM_Configuration(void)
{

        TIM_ICInitTypeDef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 TIM4 时基
///TIM4
        TIM_DeInit(TIM4);
            /*TIM_Prescaler = (720-1);大于2hz小于1khz比较准,计数值<=85  :10us记一次数
                  TIM_Prescaler = (18-1): 大于900hz  小于40Khz                                  :        1/4us记一次数
                  TIM_Prescaler = (9-1): 大于900hz   小于50Khz                                  :1/8us记一次数
                  计数值小于100都不怎么准了
                */
        //为自动重装值,与普通单片机一样,满值基本不溢出65535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0xffff;
        //预分频值, 使TIMx_CLK=100KHz ,系统时钟运行于72M时720分频,定时器运行于100KHZ,即10us每分度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9-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输入时钟不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ch2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Mode = TIM_ICMode_ICAP;     //输入捕捉方式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输入通道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捕捉上升沿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捕捉中断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捕捉不分频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捕捉输入不滤波
    TIM_ICInit(TIM4, &TIM_ICInitStructure);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4, TIM_TS_TI2FP2); //选择IC2为始终触发源
  //TIM_SelectSlaveMode(TIM4, TIM_SlaveMode_Reset);//TIM从模式:触发信号的上升沿重新初始化计数器和触发寄存器的更新事件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4,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启动定时器的被动触发
//ch2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2 ;//| TIM_Channel_2; //输入通道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捕捉上升沿
//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捕捉中断
//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捕捉不分频
//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捕捉输入不滤波
//  TIM_ICInit(TIM4, &TIM_ICInitStructure);
//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3 ;//TIM_Channel_2;        //输入通道
//  //ch3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Rising;     //捕捉上升沿
//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捕捉中断
//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捕捉不分频
//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0;          //捕捉输入不滤波
//  TIM_ICInit(TIM4, &TIM_ICInitStructure);
//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Channel = TIM_Channel_4 ;//| TIM_Channel_2;        //输入通道
//          //ch4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olarity = TIM_ICPolarity_BothEdge;     //捕捉上升沿
//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Selection = TIM_ICSelection_DirectTI;    //捕捉中断
//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Prescaler = TIM_ICPSC_DIV1;       //捕捉不分频
//
//        TIM_ICInitStructure.TIM_ICFilter = 0xf;          //捕捉输入不滤波
//          TIM_ICInit(TIM4, &TIM_ICInitStructure);
//  /* TIM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4, ENABLE);
  /* Enable the CC2 Interrupt Request */
//         TIM_ITConfig(TIM4, TIM_IT_CC1, ENABLE);
          TIM_ITConfig(TIM4, TIM_IT_CC2, ENABLE);
//        TIM_ITConfig(TIM4, TIM_IT_CC3, ENABLE);
//          TIM_ITConfig(TIM4, TIM_IT_CC4, ENABLE);        //第四路有问题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 | 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GPIOD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设置优先级分组:先占优先级0位,从优先级4位
    /* Enable the TIM4 global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TIM4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END FILE
*********************************************************************************************************/

定时器捕捉 测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