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DAC工程模板

楼主(2017-12-14):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adc.h"
#include "dac.h"
#include "key.h"

/*************************************************
                                工程模板
                ①添加相应驱动文件 xxx.c
                ②修改驱动文件路径 C/C++
                ③添加库函数源文件 lib.c
                ④引用初始化函数(#include "..")

**************************************************/

int main(void)
{
        u16 adcx;
        float temp;
        u8 t=0;
        u16 dacval=0;
        u8 key;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LED_Init();                                                //LED初始化
        Adc_Init();                                                //ADC1初始化
        Dac1_Init();                                        //DAC1初始化

        printf("\r\n DAC输出实验 \r\n");
        printf("\r\n 测试时间:2016/8/2 \r\n");
        printf("\r\n 实验--燃然 \r\n");

        while(1)
        {
                t++;
                key=KEY_Scan(0);
                if(key==WKUP_PRES)                                        //WKUP按键按下
                {
                        if(dacval<4000) dacval+=200;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dacval);//12位右对齐数据格式 ,设置DAC输出值
                }
                else if(key==KEY1_PRES)                        //KEY1按下
                {
                        if(dacval>200) dacval-=200;
                        else dacval=0;
                        DAC_SetChannel1Data(DAC_Align_12b_R,dacval);//12位右对齐数据格式 ,设置DAC输出值
                }
                if(t==10||key==WKUP_PRES||key==KEY1_PRES)                        //WKUP/KEY1按下了,或者定时时间到了/
                {
                        adcx=DAC_GetDataOutputValue(DAC_Channel_1);        //读取DAC寄存器值
                        printf("\r\n读取DAC寄存器值= %d ",adcx);        //串口显示读取DAC寄存器值
                        temp=(float)adcx*(3.3/4096);                                                                //计算并得到DAC电压值
                        printf("\r\n读取DAC电压值= %f",temp);        //串口显示读取DAC电压值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10);                        //得到ADC转换值
                        temp=(float)adcx*(3.3/4096);                                                                //得到ADC电压值
                        printf("\r\n读取ADC电压值= %f \r\n",temp);        //串口显示读取ADC电压值
                        LED1=!LED1;
                        LED0=!LED0;
                        t=0;
                }
                delay_ms(20);
        }

}

//正弦波
//三角波
//方波

template-工程模板 -

网友A(2018-05-29):
感谢分享!请求发个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