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五相四线进步电机?

楼主:
什么是五相四线进步电机??可以控制这种直流电机吗???如何用51单片机控制??
如图

网友A(2017-12-15):
你这个是直流电机(只有2根线),顾名思义五相四线,是有4根线

网友B:
同学,你上面那张图,是叫“五线四相步进电机”,那张图上的字错了。
可以驱动你下面那张图中的直流电机。在上面那张图中的P3位置接线,直流电机一端一定接Vcc,另一端接2、3、4、5任一口。这样接线可以调电机转速,但不能控制转动方向。

网友C:
五相四线步进电机,某包有卖,送资料,啥都有

网友D:
一错再错,
图片只有2线,
并且不是五相四线,而是四相五线

网友E:
步进电机有五线四相,五项四线……,不敢妄加评论
五线四相是两组线圈每组线圈中间有个抽头,两组线圈引线分别为A A1  B B1,中间抽头接在一起,这样分成四个线圈,五条引线,故名四相五线。

直流电级可以用单片驱动,也可以用单片机输出pwm来调速。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同学,你上面那张图,是叫“五线四相步进电机”,那张图上的字错了。
可以驱动你下面那张图中的直流电机。 ...

那怎么样才可以控制方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那怎么样才可以控制方向呢??

直流电机控制转速和方向,不用这个UN2003,一般用的L298N

网上很多资料,你可以去找找。一般我做小车,都是用它。当然也还有其它的模块。
反正不用UN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