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学习一段的单片机,不知道很多东西,程序不知道怎么写,C语言有功底。怎么办?

楼主:
学习一段的单片机,不知道很多东西,程序不知道怎么写,C语言有功底。怎么办?

网友A(2017-12-15):
很简单。
第一:当自己是新手,从头来。但比别人起点高——会C语言。
第二:玩单片机就必须玩硬件,接触不同的硬件器件,了解不同的控制器件方法,如:SPI、IIC、NEC等等
这样就可以入门了

网友B:
这里有一些教程,你可以学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3Voya 密码:42k0

网友C:
数字电路一定要有基础。单片机原理一定要懂,不然不知道怎么用程序驱动它,比如:I/O口的引脚结构,内部的资源(定时器,中断,看门狗什么的),,,然后就是汇编或者C熟悉一种编程语言。C一定是需要的,可以先学习C,汇编的话,学会用C控制单片机后多看看汇编的实现方法可以提高编程水平,因为它更明了展示MCU的运行过程。然后的话有基础了,买块单片机开发板慢慢学习里面的代码,等你全部能自己能把中断,定时器,LED控制PWM调压全部能用自己思路编写的话差不多就入门了。然后就是控制些可编程器件,红外,超声波什么的就差不多算中等了。到这个时候差不多就形成自己的学习方法了,后来就是靠自己了。

网友D:
可以多看下视频或纸版教材,能开始动手实验练习就好办了。非常好的STC15系列单片机视频与例程地址:https://pan.baidu.com/s/1bURkE6

网友E:
可以先从硬件学起,在学习怎样用软件控制它,理解了硬件原理,学起来就很快

网友F:
1. 懂简单的数字电路,能分析数字逻辑。至少对与或非有了解;2. 从最流行的单片机入手,因为流行,所以开源的资源比较多,多参考别人的项目代码,从点灯,按键开始;3.熟练使用读代码工具,如SI等软件;4.多参与实际的项目,动手比看书要来得快。

网友G:
给你介绍一本书,张志良编著的:《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可演示,可观测,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与其他书比较一下有比较才能有鉴别!绝不忽悠你!

网友H:
不晓得,新手同感

网友I:
慢慢就好了

网友J:
看大量的程序,收为己用

网友K:
自己好好学,就一定会有好的收获

网友L:
慢慢学,不会就百度,认真看好的程序,学会看芯片手册

网友M:
看书啊,看资料教程,然后自己去模仿,久而久之就会了。

网友N(2019-02-15):
结我学习单片机的感爱给大家分享下,当时我大一,刚开始学习单片机,没有指导老师,周围没有氛围,没有项目,全凭网络和自己摸索,当时对比了一番,后来决定采用王云老师的开发板,100多,带了一张光盘,里面是王云老师的云龙51单片机教程,这时候我的c语言还基本是o基础,然后就看王云的视频,一点一点的看,不懂再倒回去看,同时keil上写视频上的小程序,写完下到开发板上看现象,一点一代从点亮一盏灯,到软件延时,按键检测,定时器设置,中断,串口,这些都是单片机基础,我建议初学先选51上手,它8位,对初学者好上手,渐渐地,你就会发现你会自己分析程序了,会有些想法,想要自己组装硬件,写程序,再看其他单片机也没什么问题了,对硬件底层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了,这时候再到机构去上个培训,往嵌入式发展,前景就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