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拳基于STM8的DS18B20温度传感器实验详解与源程序

楼主(2017-12-15):
DS18B20简介
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接线方便,封装后可应用于多种场合,如管道式,螺纹式,磁铁吸附式,不锈钢封装式。主要根据应用场合的不同而改变其外观。封装后的DS18B20可用于电缆沟测温,高炉水循环测温,锅炉测温,机房测温,农业大棚测温,洁净室测温,弹药库测温等各种非极限温度场合。耐磨耐碰,体积小,使用方便,封装形式多样,适用于各种狭小空间设备数字测温和控制领域。
DS18B20的特点
1、适应电压范围更宽,电压范围:3.0~5.5V,在寄生电源方式下可由数据线供电
2、独特的单线接口方式,DS18B20在与微处理器连接时仅需要一条口线即可实现微处理器与DS18B20的双向通讯。

3、DS18B20支持多点组网功能,多个DS18B20可以并联在唯一的三线上,实现组网多点测温。

4、DS18B20在使用中不需要任何外围元件,全部传感元件及转换电路集成在形如一只三极管的集成电路内。

5、温范围-55℃~+125℃,在-10~+85℃时精度为±0.5℃
6、可编程的分辨率为9~12位,对应的可分辨温度分别为0.5℃、0.25℃、0.125℃和0.0625℃,可实现高精度测温。

7、在9位分辨率时最多在93.75ms内把温度转换为数字,12位分辨率时最多在750ms内把温度值转换为数字,速度更快。

8、测量结果直接输出数字温度信号,以"一根总线"串行传送给CPU,同时可传送CRC校验码,具有极强的抗干扰纠错能力。

9、负压特性:电源极性接反时,芯片不会因发热而烧毁, 但不能正常工作。
DS18B20实物图

DS18B20的内部结构

光刻64位只读存储器
光刻ROM中的64位序列号是出厂前被光刻好的,它可以看作是该DS18B20的地址序列号。64位光刻ROM的排列是:开始8位(28H)是产品类型标号,接着的48位是该DS18B20自身的序列号,最后8位是前面56位的循环冗余校验码。光刻ROM的作用是使每一个DS18B20都各不相同,这样就可以实现一根总线上挂接多个DS18B20的目的。

DS18B20温度转换规则
DS18B20的核心功能是它可以直接读出数字的温度数值。温度传感器的精度为用户可编程的9,10,11或12位,分别以0.5℃,0.25℃,0.125℃和0.0625℃增量递增。在上电状态下默认的精度为12位。

    DS18B20启动后保持低功耗等待状态,当需要执行温度测量和AD转换时,总线控制器必须发出[44h]命令。转换完以后,产生的温度数据以两个字节的形式被存储到高速暂存器的温度寄存器中,DS18B20继续保持等待状态。
DS18B20温度转换规则
这是12位转化后得到的12位数据,存储在DS18B20的两个8位的RAM中,高字节的前5位是符号位,如果测得的温度大于0,这5位为‘0’,只要将测到的数值乘以0.0625即可得到实际温度;如果温度小于0,这5位为‘1’,测到的数值需要取反加1再乘以0.0625即可得到实际温度。

DS18B20温度转换规则

DS18B20的存储器
DS18B20温度传感器的内部存储器包括一个高度的暂存器RAM和一个非易失性的可电擦除的EEPRAM,后者存放高温度和低温度触发器TH、TL和结构寄存器。
配置寄存器
存储器的第4位为配置寄存器,其组织见图8,用户可按表3所示设置R0和R1位来设定DS18B20的精度。上电默认设置:R0=1、R1=1(12位精度)。注意:精度和转换时间之间有直接的关系。暂存器的位7和位0-4被器件保留,禁止写入。

DS18B20的ROM指令表

DS18B20的RAM指令表

DS18B20初始化

(1).数据线拉到低电平“0”。
(2).延时480微妙(该时间的时间范围可以从480到960微妙)。
(3).数据线拉到高电平“1”。
(4).延时等待80微妙。如果初始化成功则在15到60微妙时间内产生一个由DS18B20所返回的低电平“0”.根据该状态可以来确定它的存在,但是应注意不能无限的进行等待,不然会使程序 进入死循环,所以要进行超时判断。

(5).若CPU读到了数据线上的低电平“0”后,还要做延时,其延时的时间从发出的高电平算起(第(3)步的时间算起)最少要480微妙。

DS18B20读时序

(1).将数据线拉低“0”。
(2).延时4微妙。
(3).将数据线拉高“1”,释放总线准备读数据。
(4).延时10微妙。
(5).读数据线的状态得到1个状态位,并进行数据处理。
(6).延时45微妙。
(7).重复1~7步骤,直到读完一个字节。
DS18B20写时序

(1).数据线先置低电平“0”
(2).延时15微妙。
(3).按从低位到高位的顺序发送数据(一次只发送一位)。
(4).延时60微妙。
(5).将数据线拉到高电平。
(6).重复1~5步骤,直到发送完整的字节。
(7).最后将数据线拉高。

/***********************************************************************
*   说    明: 点亮第一个发光二极管
*   开发平台: 剑齿虎STM8开发板
*   哈尔滨卓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
*   作    者: 刘洋 张殿东
*   版    本: V1.0
*   日    期: 2016-05-03
*
*   IAR开发环境    版本 V2.20.1
*   ST库函数       版本 V2.2.0
***********************************************************************/

#include "pbdata.h"//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硬件初始化函数声明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c程序入口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错误代码(无需处理)
***********************************************************************/
int main(void)
{
  BSP_Configuration();//硬件驱动初始化函数

  while(1)//主程序循环,反复执行循环体里的语句
  {
    //LED_Demo1();//在主程序中调用LED_Demo1()函数
    //LED_Demo2();//在主程序中调用LED_Demo2()函数
    //UART1_Printf_Demo();
    DS18B20_Demo();
  }
}
/***********************************************************************
*   函 数 名: BSP_Configuration
*   功能说明: 初始化硬件设备。只需要调用一次。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 BSP_Configuration(void)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时钟速度为内部16M,1分频,
  UART1_Congfiguration();//调用RS232串口1初始化函数
  LED_Init();//调用LED初始化函数
  rim();//打开总中断
}

/*断言函数:它的作用是在编程的过程中为程序提供参数检查*/
#ifdef USE_FULL_ASSERT
……………………

【众拳】剑齿虎STM8开发板实验代码下载:

网友A(2019-03-05):
论坛发帖的兄弟 都很用心 学习了正好用到,多谢大哥。

网友B(2019-04-28):
学习了正好用到

网友C(2020-04-16):
学习了正好用到  有没有寄存器版的呢

网友D(2021-02-03):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