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测1g重量的电子秤,已做成产品(附源代码和视频教程)

楼主:
发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资料,分享给广大网友,共同学习。源程序还有视频教程的连接。大家热情高涨的话,原理图也下功夫找找再上传!

先附上方案描述:
拉到最下方,分享有源代码和视频教程链接。

从硬件设计到程序设计,最后调试,详细的讲解了如何做一个厨房电子秤。
方案特点:
1. 出厂一键校准功能
                这个功能,是为了方便生产做的。
                比如,工厂员工,每次只需要给电路板下载一下程序,再按一个按键,就完整了校准,就可以投入市场交到客户手中了。
2. 一阶滤波程序
                在得到ADC数据计算重量时,采用了一阶滤波程序,使得显示的数值非常稳定。
3. 电池电压测量功能
                在利用电池电压供电时,电池电压的降低,不会影响重量的测试数据。
4. 去皮功能
                去皮,是个专业术语,你可以理解为“置零”。
                举个例子,当你测量篮子里面物体的重量,你就可以用去皮功能去掉篮子的重量。
5. 低功耗功能
30秒,重量数据没有保持不变,表示人们不再使用它,进入低功耗模式,用去皮功能按键一键唤醒。

目录
第1章  厨房电子称的硬件设计思路

第2章  如何快速搭建一个厨房电子秤

第3章  称重传感器的安装
第4章  称重传感器原理讲解

第5章  CS1237差分ADC模块介绍

第6章  厨房电子秤程序设计思路

第7章  厨房电子秤校准程序的实现

第8章  用KEY1键实现不重新下载程序的情况下校准电子秤

第9章  重量计算程序设计

第10章  去皮功能介绍和程序设计
第11章  低功耗模式程序设计

第12章  数据的一阶滤波处理

第13章  测量电池电压程序设计

第14章  IAP15W系列单片机程序下载方法

第15章  电子秤套件完整实验流程

第16章  去皮功能介绍和程序设计

第17章  称重传感器的安装
第18章  称重传感器的安装

例程说明:
---------------------------------------------------
工程硬件平台:    1,51Core-V1.0(51单片机最小系统板)
                2,差分ADC模块-CS1237
                3,称重传感器模块
                4,OLED显示器0.96寸,4PIN

工程程序版本:51单片机厨房(药房)秤方案 V1.0.0.0
(本例程仅提供一种实现思路,学会后完全可以使用其他品牌的单片机替代)
---------------------------------------------------

------------------------------------------------------------------------------------------------------.

硬件:

1,单片机内部时钟设置为 5.5296MHZ

2,“差分ADC模块-CS1237”的电源正确连接到“51单片机最小系统板“的5V电源上。同时数字接口如下连接:
    OUT = P3^7;//数据对应IO口
    CLK = P3^5;//时钟对应IO口

3,”称重传感器模块“和”差分ADC模块-CS1237“连接好。接线定义如下:
    CS1237模块的E+ 连接 红色
    CS1237模块的E- 连接 黑色
    CS1237模块的S+ 连接 绿色
    CS1237模块的S- 连接 白色
(本例程的软件上有处理,S+和S-不用区别正负极,因为CS1237的模拟输入通道是差分输入)

4,OLED显示器0.96寸4PIN ,直接查到51最小系统板的P17排母上即可

5,锂电池供电下的运行功耗:19mA    待机功耗:<2mA

------------------------------------------------------------------------------------------------------

---------------------------------------------------

程序功能:
1,    第一个点校准功能。需要保证系统供电是一个精确的5V,第一次烧写完程序后会进行第一个点的自动校准。
    此功能也可以通过按 KEY1 按键随时进入。
    第一个点校准后,不能直接称重,还需要第二个点校准。

2,    第二个点的校准功能。需要在秤盘上放一个500克的砝码,等待几秒,按下 KEY2 按键即可。

3,    去皮功能。经过两个点的校准后便可以正常使用。使用过程中随时可以去皮重。按下 KEY3 按键即可。

4,    电池供电使用。接上一节普通锂电池即可使用(也可以是两节或三节普通干电池串联),接到5V供电的位置即可。
    OLED显示屏会显示电池的电压,单位是mV。

5,    程序正常执行显示的是实时重量。

6,    当程序检测到超过30S重量没有变化,则自动进入低功耗模式,关闭OLED以达到省电的目的。若想再次使用必须按下 KEY3 按键。
    (此时的KEY3按键相当于产品上面的“开机”按键。当然你也可以做一个电源开关,直接关闭系统)

7,    开机去皮。由于每次开机时候,传感器受力情况会发生微妙变化(比如移动位置,秤盘被压过,底座没放平等),所以程序在每次开机时
    会进行去皮,软件上消除此误差。

8,    按键KEY1和KEY2只在校准时候使用,若厂家做产品,只需要在出场时候校准使用即可。留给用户的接口只有KEY3按键,兼容去皮和开机唤醒。

---------------------------------------------------
分享源代码!

分享视频教程地址!
链接:

网友A(2017-12-15):
欢迎大家讨论,学习!

网友A:
毕业设计的最佳方案,大家都不关注吗?

网友B:
大佬,毕设做这些够吗?我看了看感觉有点高大上啊?能不能私聊一下啊?

网友B:
大神,大神,在线吗?能不能加我QQ或者留个邮箱什么的,想和您讨论一下电子秤的ADC放大问题。

网友A:
我从两年前就开始关注电子秤的设计,这个方案是我目前见过的最好用最便宜的方案。这个主器件CS1237,内部自带PGA,就是差分运算放大器,而且可编程放大倍数,非常有利于检测微小的电压变化。

网友B:
妖哥,妖哥,问一下这个传感器是从哪里弄的?长什么样子啊?多谢妖哥解答。

网友C:
有没有做双积分AD转换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做双积分AD转换的?

CS1237就属于积分型ADC,不过没用过你说的双积分ADC。给你个内部框图看看吧。

网友D:
要模仿做一个

网友A:
这个我已经做出来了,买了砝码实测一下,效果真的可以是1g精度,这个视频教程非常不错。

网友E:
你好,请问这个电子秤用的是什么传感器?

网友A:
这个电子秤用的是压力传感器,要买小量程的,我在技新网上买了一个,效果很不错。这个传感器内部其实就是一个电桥。

网友B:
你这个电子秤真的很准啊,我看到了一个评价,是你的方案吗 ?

网友E:
CS1237的基准电压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E:
CS1237的基准电压是多少?

基准电压和称重传感器的激励电压一样,E+ 。

网友F:
没原理图,浪费黑币

网友A(2018-01-30):
引用 网友F:
没原理图,浪费黑币

朋友,请看我分享的视频教程,里面有详细的原理讲解,比原理图管用多了。

网友G(2018-06-06):
可以可以

网友H(2018-08-08):
源码,赞一个。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