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延时时间,单片机驱动的数码管显示会产生什么变化?

楼主(2017-12-15):
51单片机驱动数码管动态显示时,是将各LED数码管的段选线连接在一起,由一个8位I/O口控制,各LED轮流地一遍一遍显示各自字符,各个字符显示一定的时间,在实验中,这个显示时间由DELY延时程序来设定,大范围的改变延时时间,数码管的显示会产生什么变化?

网友A:
你会看到数码管一个的交替亮

网友B:
如果大范围的延长延时时间,你会看到的是严重闪烁甚至逐位轮流发光,如果大范围的缩短延时时间,你会看到的是不应该亮的笔段隐亮(鬼影),该亮的笔段亮度降低,甚至所有笔段都低亮,无法识别数字。

网友C:
虽然各LED轮流地一遍一遍显示各自字符,但由于人的眼睛有视觉暂留效果,如果把延时程序设置的时间很短的话,在眼睛看来,同一时刻所有LED都点亮,,,
如果延时程序设置的时间长的话,会看到LED依次点亮

网友D(2019-02-06):
交替亮,就是说数码管慢速刷新中.建议楼主多改一下段码,位码的,延时的值,这样能加深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