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看懂这段程序,主要是什么功能

楼主(2017-12-15):
#include<reg52.h>
sbit RED1=P0^0;
sbit YELLOW1=P0^1;
sbit GREEN1=P0^2;
sbit RED2=P0^4;
sbit YELLOW2=P0^5;
sbit GREEN2=P0^6;
void delay(long dly)
{
while(dly--);
}
void main()
{
signed int i,x,y,z;
while(1)
{
RED1=0;YELLOW1=1;GREEN1=1;//南北红
RED2=1;YELLOW2=1;GREEN2=0;//东西绿
   x=10,y=7,z=3;
   for(i=0;i<10;i++)
    {
    P2=((x/10)<<4)+x%10;   //nanbeihong
    x--;
    if(y>0)
    {
      P1=((y/10)<<4)+y%10;   //dongxilv
      y--;
      delay(15000);
    }
     else
  {
      RED2=1;YELLOW2=0;GREEN2=1;   //dongxihuang
      P1=((z/10)<<4)+z%10;
   RED2=1;YELLOW2=0;GREEN2=1;
   delay(7500);
   RED2=1;YELLOW2=1;GREEN2=1;
   delay(7500);
         z--;
      }
     }

RED1=1;YELLOW1=1;GREEN1=0;//南北绿
RED2=0;YELLOW2=1;GREEN2=1;//东西红
x=18,y=15,z=3;
   for(i=0;i<18;i++)     //dongxihong
    {
    P1=((x/10)<<4)+x%10;
    x--;
    if(y>0)
    {
      P2=((y/10)<<4)+y%10;    //nanbeilv
      y--;
   delay(15000);
    }
           //nanbeihuang
     else
    {
         RED1=1;YELLOW1=0;GREEN1=1;
   P2=((z/10)<<4)+z%10;
   RED1=1;YELLOW1=0;GREEN1=1;
   delay(7500);
   RED1=1;YELLOW1=1;GREEN1=1;
   delay(7500);
   z--;
     }
   }

}
}

网友A:
交通灯程序啊

网友B:
这应该是个模拟交通信号灯的程序

网友C:
模拟交通信号灯的程序

网友D:
是个交通等控制程序。

网友E:
交通信号等

网友F:
典型的51红绿灯程序,用89C51,S51,分别定义了0.0,0.1,0.2.0.40.50.6接外部输出,会自动运行。直接复制到UV4证明程序无任何错误

网友G:
因该是两组交通信号灯的一个程序

网友H:
交通灯程序

网友I:
用来模拟交通信号灯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典型的51红绿灯程序,用89C51,S51,分别定义了0.0,0.1,0.2.0.40.50.6接外部输出,会自动运行。直接复制到UV4 ...

概述一下交通灯怎样运行工作的

楼主:
概述一下通过程序看出交通灯怎样运行工作的要详细  谢谢

网友F:
没有电路图,只能大概分析,P0口直接控制所有的红绿灯,低电平输出,先南北红灯亮,东西绿灯亮,然后东西黄灯闪烁,然后转换南北绿灯亮,东西红灯亮,然后南北黄灯亮,然后循环。程序中还驱动了P1,P2端口,可能是一种倒计数的,需要外部二十进制和七段译码器做倒计数输出指示。大概如此。

网友J:
是交通灯程序,可以边看程序边画示意图,理清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