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程出现错误

楼主(2017-12-15):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int_time;
uchar second;
uchar minute;
uchar hour;
uchar code date[]=" H.I.T. CHINA ";
uchar code time[]=" TIME 23:59:55 ";
uchar second=55,minute=59,hour=23;
void clock_init()
{
     uchar i,j;
  for(i=0;i<16;i++)
  {
       write_data(date[i]);
   }
   write_com(0x80+0x40);
   for(j=0;j<16;j++);
   {
        write_data (time[j]);
    }

}
void clock_write(uint s,uint m, uint h)
{
     write_sfm(0x47,h);
  write_sfm(0x4a,m);
  write_sfm(0x4d,s);
}
void main
{
     lcd _initial();
  clock_init();
  TMOD=0X01;
  EA=1;
  ET0=1;
  TH0=(65536-46483)/256;
  TL0=(65536-46483)%256;
  TR0=1;
  int_time=0;
  second=55;
  minute=59;
  hour=23;
  while(1)
  {
       clock_write(second,minute,hour);
  }
}
void T0_interserve(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
     int_time++;
     if(int_time==20)//
     {
        int_time=0; //
     second++; //
  }
  if(second==60)//
  {
        second=0;
     minute ++;
   }
   if(minute==60)
   {
       minute=0;
    hour ++;
    }
    if(hour==24)
    {
         hour=0;
     }
  TH0=(65536_46083)/256;
  TL0=(65536_46083)%256;
}

楼主:
#在这里快2.C(17): warning C206: 'write_data':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速回复#

网友A:
你的程序第17行,调用了一个没有说明的函数write_data
确实,我没有找到这个函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这里快2.C(17): warning C206: 'write_data': missing function-prototype速回复#

1.调用这三个函数不存在write_data(date);write_com(0x80+0x40);write_sfm(0x4a,m);
2.void main函数缺少().
3.中断中TH0=(65536_46083)/256;  TL0=(65536_46083)%256;应该是减号,不是下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