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风扇+蓝牙控制

楼主(2017-12-15):
#include <at89x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sbit DQ = P2 ^ 6;  //定义端口DQ

sbit led1    =P2^0;
sbit led2    =P2^1;
sbit led3    =P2^2;
sbit led4    =P2^3;
sbit pwm  = P2^4;
sbit IN3     =P1^0;
sbit IN4     =P1^1;
sbit beep    =P1^5;
u8 r_buf; //蓝牙接收到的字符存储缓冲区
sbit RxD   =P3^0;
sbit TxD   =P3^1;
unsigned char r_buf ;
unsigned char tx[10]={0,0,0x2E,0,0,0,0,0xDF,0x43,0x0A};
unsigned char time=0 ;
//unsigned code table[]={0xc0,0xfa,0xa4,0xb0,0x9a,0x91,0x81,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gao_dianping =0;
unsigned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
                        0xf8,0x80,0x90};
        unsigned char a;
/********************************************************************
* 名称 : Delay()
* 功能 : 微秒级延时函数
***********************************************************************/
void Delay(int num)//延时函数
{
        while(num--) ;
}
/********************************************************************
* 名称 : Delaynms()
* 功能 : 毫秒级延时函数
***********************************************************************/
void Delaynms(unsigned int di) //延时
{
        unsigned int da,db;
        for(da=0;da<di;da++)
                   for(db=0;db<100;db++);
}

void sound()                           //蜂鸣器
{
        u8 i=100;
        while(i--)
        {
                beep=~beep;
                Delaynms(5);
        }
}
void dianji80 ()
{
while(1)
{
IN3=1;
  Delay(40);
IN4=0;
Delay(10);
if(tx[0]<3)
break;
}
}

void dianji50()
{
while(1)
{
IN3=1;
  Delay(10);
IN4=0;
Delay(10);
if(tx[0]<3)
break;
}
}
void dianji30 ()
{
while(1)
{
IN3=1;
  Delay(30);
IN4=0;
Delay(70);
if(tx[0]<3)
break;
}
}

/********************************************************************
* 名称 : Init_DS18B20()
* 功能 : 初始化ds1820
***********************************************************************/
void Init_DS18B20(void)//初始化ds1820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20);
}

/********************************************************************
* 名称 : ReadOneChar()
* 功能 : 从DS18B20读取一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4);
        }
        return(dat);
}/********************************************************************
* 名称 : WriteOneChar()
* 功能 : 对DS18B20写一节数据
***********************************************************************/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写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2);
                DQ = 1;
                dat>>=1;
        }
}

/********************************************************************
* 名称 : ReadTemperature()
* 功能 : 读取数据  转换温度
***********************************************************************/
void ReadTemperature(void)//读取温度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char Data_L=0;
        unsigned char num=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x[0] = (a/16+b*16)/10;      //整数部分

        tx[1] = (a/16+b*16)%10;

    Data_L=a&0X0F;
    for(num=3;num<7;num++)                 //小数部分
   {
      Data_L=Data_L*10;                                 //10           //100                //40                 //80
     tx[num]=Data_L/16;                         //0          //6                        //2                         //5
      Data_L=Data_L%16;                                 //10           //4                        //8
        }

}
/********************************************************************
* 名称 : Display_SMG()
* 功能 : 数码管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_SMG(void)
{
   unsigned char a;
   for(a=0;a<=50;a++)
   {
           P0=table[tx[0]];
           P2_0 = 0;
           Delaynms(5);
           P2_0 = 1;

           P0=(table[tx[1]])&0x7f;
           P2_1 = 0;
           Delaynms(5);
           P2_1 = 1;

           P0=table[tx[3]];
           P2_2 = 0;
           Delaynms(5);
           P2_2 = 1;

           P0=table[tx[4]];
           P2_3 = 0;
           Delaynms(5);
           P2_3 = 1;
   }
}
void InitUART() //串口初始化9600
{
//初始化串口定时器9600
        TMOD = 0x20;
        //PCON = 0x00;
        SCON = 0x50;
        ET1=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ES = 1;
        EA = 1;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InitUART();
//        IN3=0;
//        IN4=0;
//        beep=1;
//        Init_DS18B20();
IN3=1;
Delay(40);
IN4=0;
         gao_dianping=0;
        while(1)
        {
         //unsigned int a=10000;
        ET0 = 1;   //to中断允许位
    TMOD &=0Xf1;
        TH0 = 0xec;             //定时器T0设置参数
        TL0 = 0x78;
        TR0 = 1;
         //gao_dianping=100;
                ReadTemperature();         //读取温度
                Display_SMG();          //显示
                }
}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串口接收字符
{
  if(RI)
   {

           RI = 0;
            r_buf=SBUF ;
          if (r_buf=='1')
            gao_dianping=3 ;
         if (r_buf=='2')
                   gao_dianping =50;
         if (r_buf=='3')
                  gao_dianping =80;
           SBUF=r_buf;
       while(!TI);
        TI = 0;
       //add your code here!
        }
}
void time0_int(void) interrupt 1
{
        time++;         //time 为中断次数
        TH0 = 0xec;
        TL0 = 0x78;
        if(time<gao_dianping )    //high次中断后电平由高电平变成高电平
                pwm=1;
         if(time >gao_dianping)  //period 相当于周期,保持不变的
        {        pwm = 0;
        }
        if (time>100)
        {
                time=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