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手,想用树莓派做GPS导航,请问哪位大神给点建议

楼主(2017-12-16):
这个可以怎么搞呢?

网友A:
GPS串口模块连接到树莓派上,之后我们要对GPS的数据进行分析。
用谷歌地球打开, 这样就能看到整个航线了。

网友B:
HTGNSS不仅销售GPS模块,最重要是强大的技术支持。HTGNSS承诺GPS模块终身保修

网友C(2019-01-22):
gps模块获取当前位置,电子罗盘获取当前航向,计算目标点与当前点的距离以及两点的航向角,用pid算法使当前的航向与两点之间的航向角重合,使两点的距离为0.大致思路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