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GISP给AT89S51下载程序总是出现进入编程模式错误

楼主:
自己在做课程设计,于是焊了个51的最小系统,买了条USBISP下载线,用PROGISP下载编程,可是死活不成功,检查线路也没接错,就是一直说进入编程模式错误请检查编程器与目标版的连线是否正确,请大神帮忙看看问题在哪

这是下载时的样子

这是下载时的样子

这是电路

这是电路

网友A(2017-12-16):
换版本试试

网友B:
编程选项应该勾选正确,下载程序一般选:调入 Flash

网友C:
问题解决了

网友D(2018-03-22):
怎么解决的呢?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能不能加上您的扣扣呢?我的是2415676294纠结了好久了

网友E(2018-04-28):
咋解决,说一下呗。

网友F(2019-04-08):
我想问一下您是怎么解决的麻烦您给我解答一下吗谢谢您了我的QQ1735075875

网友G(2019-05-11):
怎么解决的,求指教

网友H(2019-06-13):
怎么解决啊大佬,我qq是1607663680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怎么解决啊大佬,我qq是1607663680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这样

网友J(2024-11-05):
引用 网友K:

怎么解决的,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