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广州塔

楼主(2017-12-16):
温馨提示:单片机已下载好程序,请不要随意下载覆盖更改,因为赠送的程序只含有10种动画和一种频谱功能而已!如果下载了自己的程序又想有我们广州塔里的效果一样的话,只能麻烦亲,将单片机寄回来给你重新下载,运费自理。
(注意整个塔是焊接到PCB板上没有单片机的一面,绝对不可以焊接到有单片机一面,不然,买了外壳就装不了外壳了。)
广州塔制作说明
亲,感谢您购买我们店铺的广州塔,在制作广州塔时,请先大概浏览一下该制作文档,再进行制作,谢谢!广州塔的制作挺简单的哦,都是重复同一个步骤,只要有耐心一定可以很轻松的制作出来呢!
一、电路板焊接:
PCB板焊接按照如下清单:
焊接完成控制板后,请按照调试文档步骤,对主板进行测试检查!
二、灯组装:
灯的组装是,层共阳也就是长脚(J17---J31),竖共阴也就是短脚(J1---J16),一定不能搞错了!
第一步:准备好制作模板(将配套的铜柱固定在模板四边朝下)
第二步:将每一颗LED长脚(正极)掰成和短脚(负极)成90度
第三步:制作塔身第一层LED,选择在外围一圈模板制作
(1)将LED插入最外围一圈模板,短脚朝外,长脚连接在一起后,用焊锡焊接在一起!
(2)以此类推,将第一圈LED焊接好。
(3)将多余管脚减掉,是减掉层的脚哦!
第四步:制作塔身第二层LED,选择在第二圈模板制作(红圈圈起的一层)。
第五步:制作塔身第三层LED,选择在第三圈模板制作。
第六步:制作塔身第四层LED,选择在第四圈模板制作。
第七步:制作塔身第五层LED,选择在第五圈模板制作。
第八步:制作塔身第六层LED,选择在第六圈模板制作。
第九步:制作塔身第七层LED,选择在第七圈模板制作。
第十步:制作塔身第八层LED,选择在第八圈模板制作。
第十一步:制作塔身第九层LED,选择在第九圈模板制作。
第十二步:制作塔身第十层LED,选择在第九圈模板制作。
第十三步:制作塔身第十一层LED,选择在第九圈模板制作。
第十四步:制作塔身第十二层LED,选择在第八圈模板制作。
第十五步:制作塔身第十三层LED,选择在第七圈模板制作。
第十六步:制作塔身第十四层LED,选择在第六圈模板制作。
第十七步:制作塔身第十五层LED,选择在第五圈模板制作。
第十八步:制作塔身第十六层LED,选择在第四圈模板制作。
(制作塔顶:灯的分布为:5-3-3-1,就是塔顶一层是5颗灯,第二层3颗灯,第三层3颗灯,第四层1颗灯)
第十九步:制作塔顶第一层LED,选择在第十圈模板制作,只需要5颗灯即可。
第二十步:制作塔顶第二层LED,选择在第十一圈模板制作,只需要3颗灯即可。
第二十一步:制作塔顶第三层LED,也是选择在第十一圈模板制作,也是只需要3颗灯即可。
    好了,到此为止,每一层LED都制作好了,现在需要将层与层之间连接在一起。
第一步:将层的竖一排LED的管脚稍微折弯一点点。
第二步:将每一层LED的节点到LED底部之间上一点焊锡,方便层与层之间的连接,如下图:
第三步:将上一层竖的LED管脚底部和下一层的LED的节点处上左右连接在一起,也要保证上一层和下一层稍微有一点点错位(一般我们先将第二层的焊接到第一层,第三层的焊接到第二层,第四层焊接到第三层,以此类推)。
第四步:以此类推,将塔身每一层LED都这样连接在一起。
第五步:塔顶第一层(下图标有5)是5颗灯,塔身第16层是16颗灯,所以,塔顶第一层和第16层连接是隔两颗灯连接在一起的,但是其中有一个是隔3颗灯(焊接点如下五个红色圈圈,亲,或许您看到这里有点模糊,但是您亲手制作的时候就会明白的了)。
第六步:塔顶第二层(上图标有3那一层)是3颗灯,塔顶第一层是5颗灯,所以像上一步做法是类似的,有一颗灯是隔一颗灯焊接,有两颗是没有相隔的。
第七步:塔顶第三层(上图标有3那一层)也是3颗灯,塔顶第二层也是3颗灯,所以将它们直接连接在一起就行了。
第八步:塔顶第四层(上图标有1那一层)是1颗灯,将灯的负极连接到第三层颗灯中任一颗灯的负极。正极连接第三层的层也就是第三层的正极。
第九步:用跳线将塔顶四层的全部正极连接到塔身第16层的层也就是正极下图的红色线划线代表跳线,其中的红色圈圈意思是说焊接需要焊接到那一层。
第十步:将塔的最下面一层,也就是第一层LED的竖的一排焊接到PCB板的J1---J16。注意整个塔是焊接到PCB板上没有单片机的一面,绝对不可以焊接到有单片机一面,不然,买了外壳就装不了外壳了。如下图所示:
第十一步:利用跳线,将每一层和J17---J32连接在一起,第一层和J17连接,第二层连接J18,,第三层和J19连接,第四层连接J20,第五层和J21,第六层和J22连接,第二层连接J18连接,第二层连接J18以此类推,但是我们底板已经做好1到8层从PCB板的一个空通过,9到16层从PCB板的另一个空通过,制作时要认真看如下步骤。
(1)将跳线焊接在每一层:
(2)将焊接的好的跳线穿过PCB板,如下图所示,其中第一到第八层的线穿过1至8层,第九到第十六层的线穿过9至16层:
(3)将第一层到第八层的线对应焊接到J17---J24(1层到8层),将第九层到第十六层的线对应焊接到J25---J32(9层到16层):
亲,辛苦了!到这里就大概制作完成了,对自己的成果进行检查,有问题的稍微改进一下,上电享受自己的制作成果吧,广州塔的效果带来的震撼绝对超出你的想象哦!

网友A:
你们的控制板和套件怎么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