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程序概述一下交通灯是怎样运行工作的,要详细一点 谢谢

楼主(2017-12-16):
#include<reg52.h>
sbit RED1=P0^0;
sbit YELLOW1=P0^1;
sbit GREEN1=P0^2;
sbit RED2=P0^4;
sbit YELLOW2=P0^5;
sbit GREEN2=P0^6;
void delay(long dly)
{
while(dly--);
}
void main()
{
signed int i,x,y,z;
while(1)
{
RED1=0;YELLOW1=1;GREEN1=1;//南北红
RED2=1;YELLOW2=1;GREEN2=0;//东西绿
    x=10,y=7,z=3;
    for(i=0;i<10;i++)
     {
     P2=((x/10)<<4)+x%10;   //nanbeihong
     x--;
     if(y>0)
     {
       P1=((y/10)<<4)+y%10;   //dongxilv
       y--;
       delay(15000);
     }
      else
   {
       RED2=1;YELLOW2=0;GREEN2=1;   //dongxihuang
       P1=((z/10)<<4)+z%10;
    RED2=1;YELLOW2=0;GREEN2=1;
    delay(7500);
    RED2=1;YELLOW2=1;GREEN2=1;
    delay(7500);
          z--;
       }
      }

RED1=1;YELLOW1=1;GREEN1=0;//南北绿
RED2=0;YELLOW2=1;GREEN2=1;//东西红
x=18,y=15,z=3;
    for(i=0;i<18;i++)     //dongxihong
     {
     P1=((x/10)<<4)+x%10;
     x--;
     if(y>0)
     {
       P2=((y/10)<<4)+y%10;    //nanbeilv
       y--;
    delay(15000);
     }
            //nanbeihuang
      else
     {
          RED1=1;YELLOW1=0;GREEN1=1;
    P2=((z/10)<<4)+z%10;
    RED1=1;YELLOW1=0;GREEN1=1;
    delay(7500);
    RED1=1;YELLOW1=1;GREEN1=1;
    delay(7500);
    z--;
      }
    }

}
}

网友A:
先学理论,打基础,否则,问题多多,事倍功半。

网友B:
// 模拟交通信号灯的程序
// 典型的51红绿灯程序,用89C51,S51, 分别定义了 P0.0,0.1,0.2 ,P0.4,0.5,0.6 接外部输出,会自动运行。

#include <reg52.h>

sbit RED1   =P0^0; // 南北交通信号灯
sbit YELLOW1=P0^1;
sbit GREEN1 =P0^2;

sbit RED2   =P0^4; // 东西交通信号灯
sbit YELLOW2=P0^5;
sbit GREEN2 =P0^6;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long dly,无返回值
long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2147483648~+2147483647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dly x 2 + 5 uS
------------------------------------------------*/
void delay(long dly)
{
        while(dly--);
}

void main()
{
        int i,x,y,z;
        while(1)
        {
                RED1=0;YELLOW1=1;GREEN1=1;//南北红
                RED2=1;YELLOW2=1;GREEN2=0;//东西绿
                x=10,y=7,z=3;
                for(i=0;i<10;i++)
                {                                                  //2位的数码管模块 进行硬件译码
                        P2=((x/10)<<4)+x%10;   //nanbeihong 驱动数码管显示 要显示的数字的BCD码数组
                        x--;
                        if(y>0)
                        {                                                     //2位的数码管模块 送入的 BCD译码器 转码
                                P1=((y/10)<<4)+y%10;   //dongxilv  驱动数码管显示
                                y--;
                                delay(15000);   //大致延时30mS
                        }
                        else
                        {
                                RED2=1;YELLOW2=0;GREEN2=1;   //dongxihuang
                                P1=((z/10)<<4)+z%10;        // 驱动数码管显示 要显示的数字的BCD码数组
                                RED2=1;YELLOW2=0;GREEN2=1;
                                delay(7500); //大致延时15mS
                                RED2=1;YELLOW2=1;GREEN2=1;
                                delay(7500);  //大致延时15mS
                                z--;
                        }
                }

                RED1=1;YELLOW1=1;GREEN1=0;//南北绿
                RED2=0;YELLOW2=1;GREEN2=1;//东西红
                x=18,y=15,z=3;
                for(i=0;i<18;i++)     //dongxihong
                {
                        P1=((x/10)<<4)+x%10; //驱动数码管显示
                        x--;
                        if(y>0)
                        {
                                P2=((y/10)<<4)+y%10;    //nanbeilv 驱动数码管显示
                                y--;
                                delay(15000); //大致延时30mS
                        }
                        //nanbeihuang
                        else
                        {
                                RED1=1;YELLOW1=0;GREEN1=1;
                                P2=((z/10)<<4)+z%10; // 驱动数码管显示
                                RED1=1;YELLOW1=0;GREEN1=1;
                                delay(7500); //大致延时15mS
                                RED1=1;YELLOW1=1;GREEN1=1;
                                delay(7500); //大致延时15mS
                                z--;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