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可以教教我该如何接线

楼主(2017-12-16):
#include < reg52.h >
#include < intrins.h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B=P1^0; //---LED蓝灯
sbit LEDR=P1^1;  //LED红灯
sbit LEDG=P1^2; //LED绿色
sbit LEDC=P1^3;//白的灯泡
bit ledjc=0;//led检测 ,
sbit k1=P1^4;  //---按键1
sbit k2=P1^5;  //---按键2
sbit k3=P1^6;  //---按键3
sbit stop=P1^7;  //---按键4
sbit DQ1 = P2^0;    //温度显示
sbit E=P2^7;        //1602使能引脚
sbit RW=P2^6;       //1602读写引脚
sbit RS=P2^5;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ucharrcount,bCount,yCount,rZKB,bZKB,yZKB,temp;
uchar TempBuffer[5],temp_value,play,wendu;
uchar ge,shi,bai,num,wendu,play,mode;
uint PWM_LOW=0;//定义周期并赋值
uint bCYCLE=900,rCYCLE=700,gCYCLE=600;
void inti();
void keyscan();
void display();
void display1();
void display2();
void fuction();
void delayms(uint z);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函数声明
void show_temperture();
uchar key();
void Delay(uint t);
/********************************************************************
* 名称 :delay()
* 功能 : 延时,延时时间大概为5US。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void delayms(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
* 名称 : bitBusy(void)
* 功能 : 这个是一个读状态函数,读出函数是否处在忙状态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bit Busy(void)
{
    bitbusy_flag = 0;
    RS= 0;
    RW= 1;
    E= 1;
    delay();
    busy_flag= (bit)(P0 & 0x80);
    E= 0;
    returnbusy_flag;
}
/********************************************************************
* 名称 :wcmd(uchar del)
* 功能 : 1602命令函数
* 输入 : 输入的命令值
* 输出 : 无
***********************************************************************/
void wcmd(uchar del)
{
    while(Busy());
    RS= 0;
    RW= 0;
    E= 0;
    delay();
    P0= del;
    delay();
    E= 1;
    delay();
    E= 0;
}
/********************************************************************
* 名称 :wdata(uchar del)
* 功能 : 1602写数据函数
* 输入 : 需要写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wdata(uchar del)
{ while(Busy());
    RS= 1;
    RW= 0;
    E= 0;
    delay();
    P0= del;
   delay();
    E= 1;
    delay();
    E= 0;
}
/********************************************************************
* 名称 :L1602_init()
* 功能 : 1602初始化,请参考1602的资料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L1602_init(void)
{
    wcmd(0x38);
    delay();
    wcmd(0x38);
    delay();
    wcmd(0x38);
    delay();
    wcmd(0x38);
    delay();
    wcmd(0x0c);
    wcmd(0x06);
    delay();
    wcmd(0x01);
}
/********************************************************************
* 名称 :L1602_char(uchar hang,uchar lie,char sign)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显示"b" ,调用该函数如下
         L1602_char(1,5,'b')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1602_char(uchar hang,ucharlie,uchar sign)
{
   uchar a;
    if(hang== 1) a = 0x80;
    if(hang== 2) a = 0xc0;
    a= a + lie - 1;
    wcmd(a);
    wdata(0x30+sign);
}
/********************************************************************
* 名称 :L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 lie,uchar *p)
* 功能 : 改变液晶中某位的值,如果要让第一行,第五个字符开始显示"ab cd ef" ,调用该函数如下
         L1602_string(1,5,"ab cd ef;")
* 输入 : 行,列,需要输入1602的数据
* 输出 : 无
***********************************************************************/
void L1602_string(uchar hang,ucharlie,uchar *p)
{
    uchara,b=0;
    if(hang== 1) a = 0x80;
    if(hang== 2) a = 0xc0;
    a= a + lie - 1;
    while(1)
    {
        wcmd(a++);
        b++;
        if((*p == '\0')||(b==16)) break;
        wdata(*p);
        p++;
    }
}
/**********************************************************/
// 定时器 0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256;//装入初值,定时50ms;
   TL0=(65536-10)%256;
    rcount++;
    bCount++;
    yCount++;
   if(rcount>599) rcount=0;
    if(bCount>599)bCount=0;
    if(yCount>599)yCount=0;
if (rcount>=rZKB)
{LEDG=1;}
else
{LEDG=0;}
if (yCount>=yZKB)
{LEDR=1;}
else
{LEDR=0;}
if (bCount>=bZKB)
{LEDB=1;}
else
{LEDB=0;}
}
void w1()
{   rZKB++;
         if(rZKB>=600&&rZKB<600)
       rZKB=599;
       if(rZKB>=600)
       rZKB = 0;
        //num=0;
        }
void w2()
{
   bZKB ++;
         if(bZKB>=600&&bZKB<600)
       bZKB=599;
       if(bZKB>=600)
       bZKB = 0;
        //num=0;
}
void w3()
{  delay();
       yZKB ++;
         if(yZKB>=600&&yZKB<600)
       yZKB=599;
       if(yZKB>=600)
       yZKB = 0;
        //num=0;
}
          //启动输出
void w4()
{
     if((rZKB<=600)&&(0==ledjc))
     {
       rZKB+=8;
       if(rZKB>600)
       {
       ledjc=1;
       rZKB=600;
       }
       }
       if((rZKB>=0)&&(1==ledjc))
     {
       rZKB-=8;
       if(rZKB<0)
       {
       ledjc=0;
       rZKB=0;
       }
        num=0;
}
}
void w5()
{
   bZKB +=8;
         if(bZKB>=600&&bZKB<600)
       bZKB=599;
       if(bZKB>=600)
       bZKB = 0;
        num=0;
}
  void w6()
{
        //delay();
          yZKB +=8;
         if(yZKB>=600&&yZKB<600)
       yZKB=599;
       if(yZKB>=600)
       yZKB = 0;
        num=0;
}
/*********************************************************/
// 定时器初始化
/*********************************************************/
void inti()
  {
   TMOD=0x1;//T0方式1工作
   IE=0x82;//EA=1;允许所有中断,ET0==1;允许T0中断
    TH0=(65536-8)/256;//装入初值,定时50ms;
   TL0=(65536-8)%256;
   TR0=1;//启动定时器
  }
/*******************************************************
//LCD1602占空比显示程序
*******************************************************/
void display()
{
    L1602_string(1,1,"B");
     bai=(uchar)rZKB/100;
     shi=(uchar)rZKB%100/10;
       ge=(uchar)rZKB%10;
        delay();
       L1602_char(1,2,bai);
        L1602_char(1,3,shi);
        L1602_string(1,4,".");
        L1602_char(1,5,ge);
       L1602_string(1,6,"%");
    }
void display1()
{
   L1602_string(1,8,"R");
     bai=(uchar)bZKB/100;
     shi=(uchar)bZKB%100/10;
       ge=(uchar)bZKB%10;
        delay();
       L1602_char(1,9,bai);
        L1602_char(1,10,shi);
        L1602_string(1,11,".");
        L1602_char(1,12,ge);
        L1602_string(1,13,"%");
}
void display2()
{

        L1602_string(2,1,"G");
        bai=(uchar)yZKB/100;
        shi=(uchar)yZKB%100/10;
       ge=(uchar)yZKB%10;
        delay();
       L1602_char(2,2,bai);
        L1602_char(2,3,shi);
        L1602_string(2,4,".");
        L1602_char(2,5,ge);
       L1602_string(2,6,"%");
        }
/*------------------------------------------------
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int t,无返回值
unsigned int 是定义无符号整形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65535
------------------------------------------------*/
void Delay(uint t)
{
while(--t);
}
/*------------------------------------------------
                    自动播放
------------------------------------------------*/
void display3 ()
{
while (1)         //主循环
{
  show_temperture();
     LEDB=1;
Delay(60000);        //特意加延时,可以看到熄灭的过程
for(PWM_LOW=1;PWM_LOW<bCYCLE;PWM_LOW++)
{//PWM_LOW表示低
//电平时间,这个循环中低电平时长从1累加到CYCLE(周期)的值,即600次
       LEDB=0;        //点亮LED
       Delay(PWM_LOW);//延时长度,600次循环中从1加至599
       LEDB=1;        //熄灭LED
        Delay(bCYCLE-PWM_LOW);//延时长度,600次循环中从599减至1
  }
LEDB=0;
for(PWM_LOW=bCYCLE-1;PWM_LOW>0;PWM_LOW--)
{//与逐渐变亮相反的过程
        LEDB=0;
       Delay(PWM_LOW);
       LEDB=1;
        Delay(bCYCLE-PWM_LOW);
                 }
/********************************************
//红灯
*****************************************/
    LEDR=1;
Delay(60000);        //特意加延时,可以看到熄灭的过程
  for(PWM_LOW=1;PWM_LOW<rCYCLE;PWM_LOW++)
{//PWM_LOW表示低
//电平时间,这个循环中低电平时长从1累加到CYCLE(周期)的值,即600次
        LEDR=0;        //点亮LED
       Delay(PWM_LOW);//延时长度,600次循环中从1加至599
       LEDR=1;        //熄灭LED
        Delay(rCYCLE-PWM_LOW);//延时长度,600次循环中从599减至1
  }
   LEDR=0;
for(PWM_LOW=rCYCLE-1;PWM_LOW>0;PWM_LOW--)
{//与逐渐变亮相反的过程
        LEDR=0;
       Delay(PWM_LOW);
       LEDR=1;
        Delay(rCYCLE-PWM_LOW);
        }
/********************************************
//绿灯灯
*****************************************/
LEDG=1;
Delay(60000);        //特意加延时,可以看到熄灭的过程
for(PWM_LOW=1;PWM_LOW<bCYCLE;PWM_LOW++)
{//PWM_LOW表示低
//电平时间,这个循环中低电平时长从1累加到CYCLE(周期)的值,即600次
        LEDG=0;        //点亮LED
       Delay(PWM_LOW);//延时长度,600次循环中从1加至599
       LEDG=1;        //熄灭LED
        Delay(bCYCLE-PWM_LOW);//延时长度,600次循环中从599减至1
  }
  LEDB=0;
  for(PWM_LOW=bCYCLE-1;PWM_LOW>0;PWM_LOW--)
{//与逐渐变亮相反的过程
        LEDG=0;
       Delay(PWM_LOW);
       LEDG=1;
        Delay(bCYCLE-PWM_LOW);
   }
   if(stop==1);
    break;                //主循环中添加其他需要一直工作的程序
}
    }

/*********************************************************/
// 键盘扫描
/*********************************************************/
void keyscan()
{
   inti();
       if(k1==0)
       w1();
       if(k2==0)
       w2();
        if(k3==0)
        w3();
        }
/****************************************************
//矩阵键盘调用
*****************************************************/
uchar key()
{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ms(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num=1;
                break;
                case 0xde:num=2;
                break;
                case 0xbe:num=3;
                break;
                case 0x7e:num=4;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P3=0xfd;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ms(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num=5;
                break;
                case 0xdd:num=6;
                break;
                case 0xbd:num=7;
                break;
                case 0x7d:num=8;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ms(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num=9;
                break;
                case 0xdb:num=10;
                break;
                case 0xbb:num=11;
                break;
                case 0x7b:num=12;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P3=0xf7;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delayms(5);
        temp=P3;
        temp=temp&0xf0;
        while(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7:num=13;
                break;
                case 0xd7:num=14;
                break;
                case 0xb7:num=15;
                break;
                case 0x77:num=16;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
              }
              }
        return num;
        }
/***********ds18b20子程序*************************/
/***********ds18b20延迟子函数(晶振12MHz )*******/
void delay_18B20(unsigned int i)
{
    while(i--);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1 = 1;          //DQ复位
     delay_18B20(8);  //稍做延时
     DQ1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18B20(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1 = 1;          //拉高总线
     delay_18B20(14);
     x=DQ1;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
     delay_18B20(20);
}
/***********ds18b20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chari=0;
    uchardat = 0;
    for(i=8;i>0;i--)
     {
          DQ1=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1= 1; // 给脉冲信号
         if(DQ1)
         dat|=0x80;
         delay_18B20(4);
     }
    return(dat);
}
/*************ds18b20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1 =0;
        DQ1= dat&0x01;
    delay_18B20(5);
        DQ1= 1;
    dat>>=1;
}
}
/**************读取ds18b20当前温度************/
void ReadTemp(void)
{   unsignedchar a=0;
    unsignedchar b=0;
    unsignedchar 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18B20(100);       // this message is Very important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delay_18B20(100);
    a=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低位
    b=ReadOneChar();        //读取温度值高位
    temp_value=b<<4;
    temp_value+=(a&0xf0)>>4;
}
void temp_to_str()   //温度数据转换成液晶字符显示
{
TempBuffer[0]=temp_value/10+'0'; //十位
TempBuffer[1]=temp_value%10+'0'; //个位
TempBuffer[2]=0xdf;   //温度符号
TempBuffer[3]='C';
TempBuffer[4]='\0';
}
void show_temperture()   //液晶显示程序
{
  ReadTemp();                    //开启温度采集程序
temp_to_str();            //温度数据转换成液晶字符
L1602_string(2,7,"temp1:");
L1602_string(2,13,TempBuffer);            //显示温度
}
voidTEM_INIT()
{
        Init_DS18B20( );      //DS18B20初始化
}
void fuction()
{       if(key()==1)
       w4();
      if(key()==2)
       w5();
    if(key()==3)
        w6();
}
/*************************************************
  //主函数
    ***************************************************/
    voidmain()
{
  //inti();
   LEDC=0;
  L1602_string(1,1,"Instructor ZHF");
  L1602_string(2,1,"Produced by MZM");
  delayms(500);
  L1602_init();
  TEM_INIT();
  display3 ();
while(1)
{      //display3 ();
     //keyscan ();
         keyscan ();
       fuction  ();
        display ();
        display1 ();
    display2 ();
        //display3 ();
                     }
            }

网友A:
sbit LEDB=P1^0; //---LED蓝灯
sbit LEDR=P1^1;  //LED红灯
sbit LEDG=P1^2; //LED绿色
sbit LEDC=P1^3;//白的灯泡
bit ledjc=0;//led检测 ,
sbit k1=P1^4;  //---按键1
sbit k2=P1^5;  //---按键2
sbit k3=P1^6;  //---按键3
sbit stop=P1^7;  //---按键4
sbit DQ1 = P2^0;    //温度显示
sbit E=P2^7;        //1602使能引脚
sbit RW=P2^6;       //1602读写引脚
sbit RS=P2^5;       //1602数据/命令选择引脚   定义了引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