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单片机的一个小问题 ,求帮助?

楼主:
查看数: 2094 | 评论数: 2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发布时间: 2017-12-16 14:04

正文摘要:

这是论坛上的学习文章,就是看不懂那个‘为什么电源加了三极管为什么还要加245芯片’的那个问题 有没有大佬懂,教一下我,顺便问一下那篇文章作者教学所用的单片机原理图怎么得到。谢谢大家了。。。

网友A(2017-12-16):
74HC245是双相八路缓冲器在这个电路里的作用,增强单片机I/O口的输出能力,避免单片机损坏。

网友B:
从我们的电路图3-14可以看出来,我们的P0口和74HC245的A端是直接接起来的。这个地方,有个别同学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们明明在电源VCC那地方加了一个三极管驱动了,为何还要再加245驱动芯片呢。这里大家要理解一个道理,电路上从正极经过器件到地,首先必须有电流才能正常工作,电路中任何一个位置断开,都不会有电流,器件也就不会参与工作了。其次,和水流一个道理,从电源正极到负极的电流水管的粗细都要满足要求,任何一个位置的管子过细,都会出现瓶颈效应,电流在整个通路中细管处会受到限制而降低,所以在电路通路的每个位置上,都要保证足够通道足够畅通,这个245的作用就是消除单片机IO这一环节的瓶颈。就是这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