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口助手HEX发送数据,51单片机接收,用LCD1602显示。

楼主(2017-12-16):
当串口助手HEX发送45时,LCD1602显示并不是35,而是69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char D1,D2,D3,Data;
        EA = 0;
        Data=SBUF;   //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 = 0;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D1 = Data/100;
        Data = Data%100;
        D2 = Data/10;
        D3 = Data%10;
        LcdWriteCom(0xC0 + 8);
        LcdWriteData(D1+0x30);
        LcdWriteData(D2+0x30);
        LcdWriteData(D3+0x30);

        EA = 1;
}

通过发现修改了一下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char D1,D2,D3,Data;
        EA = 0;
        Data=SBUF;         //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RI = 0;               //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if(Data < 100 && Data >= 0)                 //输入十进制数小于64
        {
                D1 = Data%16;                        //个位
                Data = Data/16;
                D2 = Data%16;                        //十位
                D3 = 0;
        }
        if(Data >= 100 && Data < 256)                //输入十进制数大于等于64 小于100
        {
                 D1 = Data%16;                        //个位
                Data = Data/16;
                D2 = Data%16;                        //十位
                D3 = 0;
        }
        LcdWriteCom(0xC0 + 8);
        LcdWriteData(D3+0x30);
        LcdWriteData(D2+0x30);
        LcdWriteData(D1+0x30);
        EA = 1;
}

这个原因是:45是通过十六进制发送,即4*16+5*1=69。
有个疑问:串口助手发送45,单片机接收的不也应该是45吗?应该只是传输是以十六进制传输?!
现在的结果是:
  我最高发送十进制99(十六进制255),发送十进制100/101(十六进制256/257)就显示000/001了(好像是Hex发送时只能使两位数,100就是发送10  0, 101就是10  1);

我想问下就是:1.我要串口发送十进制数大于100(如125),这样现在的程序转换就不行了,应该怎么传输125这个数?
                                   (定义数组,再依次传 1 , 2 , 5 ,在LCD显示???)
                        2.我之后是想通过两个蓝牙模块进行两个单片机之间传输据(如距离,压力等数据)。

希望大家能给些解答与建议

网友A:
串口发送一帧数据范围0x00~0xff,大于0xff的数值需要分段发送,接收后按自定义通讯协议再复原。你用串口助手发送100并不是你想象的10进制100,而是自动分为16进制2帧0x10和0x00发送。你要传输125可以直接发送7D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发送一帧数据范围0x00~0xff,大于0xff的数值需要分段发送,接收后按自定义通讯协议再复原。你用串口助 ...

谢谢您的解答,有所收获。

又有个串口HEX模式传输问题:
      1. (这里是直接输16进制)串口发送7d,通过一种转换,LCD显示125,
          转换形式为
D1 = Data/100;                //        百位
        Data = Data%100;
        D2 = Data/10;                  //        十位
        D3 = Data%10;                //  个位

        LcdWriteCom(0xC0 + 8);
        LcdWriteData(D1+0x30);
        LcdWriteData(D2+0x30);
        LcdWriteData(D3+0x30);

      2.(直接输十进制)串口发送31,通过转换,LCD显示31
       31——0x31——49-转换-——31
        D1 = Data%16;                        //个位
                Data = Data/16;
                D2 = Data%16;                        //十位
                D3 = 0;
        LcdWriteCom(0xC0 + 8);
        LcdWriteData(D3+0x30);
        LcdWriteData(D2+0x30);
        LcdWriteData(D1+0x30);

关于转换现在很乱

然后就是这两种方法,我要通过蓝牙传输十进制数(125),我要选择第一种,用单片机将125转化为十六进制,再通过蓝牙模块传输给其他设备应该可行吧(感觉有点跑题),,还是麻烦帮助下。

网友B:
我有hex文件但不知道怎么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hex文件但不知道怎么发

你说的是烧录进单片机的那个hex文件吗?
我这里是单片机串口助手发送的数据(以HEX模式传输 即以十六进制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