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led小灯以不同的频率来进行呼吸怎么做,呼吸灯的频率还要可以改变

楼主(2017-12-16):
四个led小灯以不同的频率来进行呼吸怎么做,呼吸灯的频率还要可以改变

网友A:
单片机PWM技术实现呼吸灯和KTV等娱乐场所的灯光闪烁效果
http://www.51hei.com/mcu/3323.html

网友B:
以前我根据PWM波的原理写过一个呼吸灯,效果还行吧,可以改一些参数来调整呼吸频率。
我的没有用定时器,就用的延时不是很准确,程序仅供参考,还是刚学不就时候编的,希望能有点帮助: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P0^7;
bit DIR=1;
void main()
{

        uint i,j,H,L;
                // H 表示一个周期内高电平时间
        // L 表示一个周期内低电平时间
        // i 高低电平时间的延时变量
        // j 是逐渐变亮或变暗的周期个数
        while(1)
        {
                H= 1,L= 1000;
                while(1)        // 逐渐变亮
                {
                // 高电平时间
                        LED = 1;
                        i = H;
                        while( i--);
                //低电平时间
                        LED = 0;
                        i = L;
                        while( i--);

                        H = H+3;                //改变亮的时间
                        L = L-3;                //改变暗的时间
                        if(H > 1000)
                                break;
                        if(L < 1)
                                break;
                }
                H= 1000,L= 1;
                while(1)          // 逐渐变暗
                {
                        LED = 1;
                        i = H;
                        while( i--);

                        LED =0;
                        i = L;
                        while( i--);

                        H = H-5;
                        L = L+5;
                        if(H < 1)
                                break;
                        if(L > 1000)
                                break;
                }
                j=15000;                        //使效果好一些
                while(j--);
        }
}

开始找到都没注释,还有些看不懂了,稍微加了点注释。
程序注释还是挺重要的!!!

网友C:
可以用定时器的方法定四个小灯

网友D(2019-02-04):
定时器的还是好用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