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给单片机供5v直流电?

楼主(2017-12-16):
我想用手机充电器,给单片机提供5v直流电,我只需要,买一个usb接口,母座,焊接到万用板上,就好了吗???刚才查了一下,usb接口有四个引脚,一个电源一个地,两个传输数据的???焊接的时候,只需要把电源,和地这两个引脚,焊接到万用板上就好了吗?那两个不用吗?还有就是,usb转串口是什么东西??九针串口,这个怎么用啊?一端连接到手机充电器的头上,另一端怎么接啊?我看着有好多的针针呢?非常感谢!

网友A:

将开发板的USB端子插入充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B:
usb转串口是因为有的电脑没串口,如果电脑有串口就不需要了。

网友C:
串口一般用于单片机和电脑通信,如果电脑上无串口设置才用USB转串口模块。

网友D:
不需要串口的话直接让电脑供电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开发板的USB端子插入充电器就可以了。

我不用开发版啊,上交的

网友E:
你都有USB接口了,直接接电脑的usb就已经是5V直流电了.还有,usb转串口上的usb头是公座,用于单片机数据写入时使用,所以,不知道你问的问题什么意思

网友F:
单片机上由5v接口

网友G:
电脑的串口就是5V呀

网友H:
用USB供电

网友I:
可以自己用洞洞板焊接一个7805简单电路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J:
直接用USB充电线当电源的话只接电源和地就可以,USB转串口是用来传输数据的,一般是DB9,也就是9针的,传输数据只用3个针就可以了,具体定义可以百度DB9

网友K:
直接电脑串口啊 就是5V的

网友L:
可以买一块电池 做一个稳5v的电路,

网友M:
也该有个实验用电源了

网友N:
如果用的是3.7v锂电池可以接一个3.7v到5v的升压板

网友O:
将USB端与充电器连接

网友P:
usb转串口是因为有的电脑没串口,如果电脑有串口就不需要了

网友Q:
如果你只是供电电源和地就OK了,如果你还想USB转串口,那么你就要接上这两个脚到你的USB转串口模块上,九针串口只需要接2 3 5脚就OK了。

网友R:
USB连电脑串口就行了

网友S:
也可以用移动充供电啊

网友T:
一般手机的数据线里面有4跟线,红的为正5v,黑的为G,其他两根为txd和rxd,用来传输数据。用5v电源的话不需要焊接txd和rxd。usb转串口是链接电脑的USB口,用来给单片机额烧录程序

网友U:
USB母座的两个数据脚一般用不到,如果只需要供电那只要焊接电源和地就行了。USB转串口是用来烧录程序用到的工具,一般只用到VCC5V,GND ,RX,TX这四个针,如果要烧录就要插到电脑USB口而不是插到充电器。另一端将串口的VCC5V,GND ,RX,TX对应接到板子上的VCC,GND ,RXD,TXD,就可以烧录程序了。

网友V:
稳压模块供电

网友W:
usb接口上还有两个应该RXD和TXD分别接到单片机的TXD和RXD的

网友W:
USB接口上除了5v和地线还有两个应该是RXD和TXD分别接到单片机的TXD和RXD的

网友X:
中间两根数据线,外边两根为电源线.

网友Y:
买一个usb接口,母座,焊接到万用板上,可以!usb接口有四个引脚,一个电源一个地,两个传输数据的???对的!焊接的时候,只需要把电源,和地这两个引脚,焊接到万用板上就好了吗?对的!那两个不用吗?对的!usb转串口是什么东西??是一个接口转换模块!九针串口,这个怎么用啊?百度!一端连接到手机充电器的头上,另一端怎么接啊?不行,连电脑!我看着有好多的针针呢?9针!

网友Z:
用模拟电子电路技术

网友AA:
可以有很多种方式的,直接用电池,或者插电脑,或者5V电池等

网友AB:
只用供电口即可

网友AC:
直接让电脑供电就好了

网友AD:
不传数据就只需要电源VBUS和地GND咯,串口说白了就是传输数据的,供电只是顺带的,串口里面TXD,RXD,GND等线接上就可以,一般的串口本来就用不到9针的,只是接口如此

网友AE:
充电的时候就好了

网友AE:
直接插充电器就好了

网友AF:
可以自己搭一个LM7805的LDO回路,7805可以把外部高压的DC电压转换成5V输出,甚至任何低于输入电压的经过稳压的电压输出,很适合初学者。

网友AG:
我直接把坏的鼠标线给拆了,各种数据线,拨开来插上手机充电头或者充电宝就是5V供电了,还有见过用旧电池供电的

网友AH:
正负极确认好,焊接后USB座后,直接与充电宝连线就可以。

网友AI:
如果是直接供电的话直接需要USB的电源线,即一个黑线和一根红线,这个在USB的两端位置,信号线不需要。但是如果你需要可以下载程序的话需要专门的下载部分的电路,你可以使用USB-TTL,可以直接下载,分别接电源正负,TXD,RXD端,九针串口可能需要另外供电,用火牛线供电,也是下载程序的一种方式,也有对应的下载电路,如果直接连接的话是不能下载程序的

网友AJ:
用电脑供电或者接5V电源

网友AK:
做一个稳压电源,注意安全就好

网友AL:
只需要把usb的电源和地接上就好了

网友AM:
只要供电的话只接B+和GND就好了。

网友AN:
USB就是5V的   一般是红色和黑色的 也有不一样的

网友AO:
第一个问题:我想用手机充电器,给单片机提供5v直流电,我只需要,买一个usb接口,母座,焊接到万用板上,就好了吗???
回答:是的。
第二个问题:刚才查了一下,usb接口有四个引脚,一个电源一个地,两个传输数据的???
回答:是的。但是建议你使用以下图片上的这种USB线
提示:我是新手,这里怎么上传图片?你可以加我扣扣3051968295
                                                                          ——bY女巫大人(勿复制)

网友AP:
用7805的电源模块做一个直流稳压电源

网友AQ:
USB  的正负极直接 接到单片机板的供电 端

网友AR:
用DC电源插座焊上就行了,很简单的

网友AS:
用USB不就行了,连接从电宝

网友AT:
7805芯片降到5V再供电

网友AT:
用7805芯片把电压降到5V再供电

网友AU:
将开发板的USB端子插入充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AV:
3个南孚电池串起来,前提是这给单片机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