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幅信号处理实验电路(F题)分析

楼主:
调幅信号处理实验电路(F题)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傅丰林
2017‐11‐04
一、命题目的
二、方案选择和论证
三、理论分析与计算
四、电路与程序设计
五、测试结果

一、命题目的
提高通信电路(又称高频电子线路、非线性电路 等)工作频率,2015年200MHz,2017年提高到300MHz以上。尽可能避开通信概念,只要学过通信电
子线路都能做。

一、任务
调幅信号处理实验电路(F题)
【本科组】
设计并制作一个调幅信号处理实验电路。其结构
框图如图1所示。输入信号为调幅度50% 的AM信号。 其载波频率为250MHz~300MHz,幅度有效值Virms为
10µV~1mV,调制频率为300Hz~ 5kHz。低噪声放大器的输入阻抗为50Ω,中频放大器输出阻抗
为50Ω,中频滤波器中心频率为10.7MHz,基带放大器 输出阻抗为600Ω、负载电阻为600Ω,本振信号自制。

图1  调幅信号处理实验电路结构框图

二、要求
1.基本要求
(1)中频滤波器可以采用晶体滤波器或陶瓷滤波 器,其中频频率为10.7MHz;
(2)当输入AM信号的载波频率为275MHz,调制 频率在300Hz ~ 5kHz 范围内任意设定一个频率,Virms=1mV时,要求解调输出信号为Vorms=1V±0.1V的 调制频率的信号,解调输出信号无明显失真;
(3)改变输入信号载波频率250MHz~300MHz,步进1MHz,并在调整本振频率后,可实现AM信号的 解调功能。

2.发挥部分
(1)当输入AM信号的载波频率为275MHz,Virms在10µV~1mV之间变动时,通过自动增益控制(AGC)电路(下同),要求输出信号Vorms稳定在1V±0.1V;
(2)当输入AM信号的载波频率为250MHz~300MHz
(本振信号频率可变),Virms在10µV~1mV之间变动, 调幅度为50%时,要求输出信号Vorms稳定在1V±0.1V;
(3)在输出信号Vorms稳定在1V±0.1V的前提下,尽 可能降低输入AM信号的载波信号电平;
(4)在输出信号Vorms稳定在1V±0.1V的前提下,尽 可能扩大输入AM信号的载波信号频率范围;
(5)其他。

系统由射频低噪声放大器、混频、本振信号产生、 中频滤波放大、AM检波和基带滤波放大以及自动增益控制等组成。
1.射频低噪声放大器 采用高稳定的固定增益LNA芯片,其噪声系数较低,容易级联得到高增益放大器,提高系统灵敏度。
选用噪声系数NF=1.3的射频小信号放大器TQP3M9008作为前级放大器,其3dB频率范围50MHz~4GHz。
2.混频器 为实现系统高灵敏度一方需要选择噪声系数小的前端放大器,同时也需要灵敏度高的混频器电路。

选用灵敏度较低、噪声系数较大的乘法器实现混 频。它具有输入动态范围宽、电路调试简单,带宽宽的特点。
3.中频滤波器和中频放大器 系统使用OPA847(单位增益带宽为3.9GHz)电压反馈运放作为中频放大器,两级级联使用,共实现40dB的中频增益。满足系统要求。 中频滤波器采用晶体滤波器。由于本题AM调制信号的基带频率最高为5kHz,需要带宽大于10kHz的滤波器。在10.7MHz频率上的晶体滤波器可以做到15kHz以上,且Q值非常高,能够在满足系统要求的前提下大大提高系统灵敏度。

4.自动增益控制 射频前段AGC+基带AGC。通过射频AGC实现信
号稳定性的粗调,在利用基带AGC实现输出信号幅度 的精确控制,既能提高输入信号的动态范围,又能提
高输出信号的稳定性。
5.检波解、基带放大器、带通滤波器的、自动增 益控制等。
系统的框图如图1所示。射频信号源的输出信号,依次经过第一级LNA、衰减器、第二级LNA、衰减后, 进入混频器,并与自制的本振信号源进行混频,混频后的信号通过10.7MHz的晶体滤波器后,得到10.7MHz的中频信号。本系统对中频信号进行2级中频 放大后,再进行能量检测和AM检波。AM检波后的信号,通过300Hz~5kHz的带通滤波器、基带AGC电路 后,在600欧姆负载得到1V±0.1V有效值的基带信号。

系统采用两块微处理器,MCU1完成该射频AGC功能,它根据有效值检测电路的输出,控制射频前段 的程控衰减器,使中频放大器输出信号幅度能稳定在
200mV±1dB内。MCU2完成本振信号产生功能,它根据输入的指令,产生所需要的射频信号频率。

图1 系统框图

1.低噪声放大器的设计 接收机灵敏度计算放大器的噪声系数NF越低,系统的灵敏度就越高。系统选用噪声系数NF=1.3的射频小信号放大器
TQP3M9008作为前级放大器,其3dB频率范围50MHz~4GHz。 考虑到发挥部分的要求,设系统最小输入信号为1μV(对应-107dBm)。经过测试,获知乘法器的 输入信号需要 -65dBm,故前级需要42dB以上增益。为此,设计两级LNA,每集增益为23dB,最大可以提供46dB增益。
2.中频滤波器和中频放大器的设计 中频载波信号频率为10.7MHz,,根据AM信号
的最高基带信号频率为5kHz可得中频带宽需要大于10kHz。考虑到中频滤波的带外衰减能力和Q值,对 灵敏度的影响很大,我们选择性能较好的带宽为
15kHz,中心频率为10.7MHz的晶体滤波器完成中频 滤波功能。考虑到晶体滤波器的输入输出阻抗为3000欧姆,系统设计了阻抗匹配电路,完成其与后级50欧姆输 入阻抗的放大器的阻抗匹配。

混频器提供了8dB增益,加上LNA的46dB 增益,此处可获得54dB增益。考虑到AM检波电路的最佳工作 点大于-15dBm,在输入为1μV(-107dBm)下,还需要中频提供38dB增益。 系统使用OPA847(单位增益带宽为3.9GHz)电
压反馈运放作为中频放大器,两级级联使用,共实现40dB的中频增益。满足系统要求。
3.混频器的设计 混频器采用AD831实现。经测试,其输入信号范围-65dBm~8dBm,最高混频频率可达1.5GHz。它在 输入信号小于0dBm时,失真度较小。通过LNA及射频前端的程控衰减器,保证了输入给AD831的信号满
足要求,同时所设计的本振的输出幅度设定为-10dBm,保证混频器工作于最佳状态。
4.ADF4351本振电路 本振采用ADF4351实现(自动扫频功能测试:
设定载波频率,开启自动扫频功能)
5.基带放大器电路设计 按照题目要求基带信号的频率范围为300Hz~5kHz,为得到比较纯净的基带信号,将其经过音频运放放大后通过四阶带通滤波器(通频带为250Hz~7kHz),带内信号得到放大的同时,衰减了带外的杂散频率干扰,可使得系统的灵敏度进一步提高。同时基带信号通过由AD603构成的自动增益控 制(AGC)电路最后输出电压稳定在1Vrms±0.1V的幅 度范围内。
6.程控增益设计 考虑到拓展部分,输入信号变化范围为1μV( -107dBm)~1mV( - 47dBm),动态范围为60dB。 通过两级HMC470串联,可实现最大63dB的衰减,可满足要求。射频信号部分的程控增益由单片机,程控衰减 器,功率检测芯片三者组成闭环控制。程控衰减器插在两级低噪声放大器之间。功率检测芯片检测中
频输出的信号功率值,将其与设定的信号功率阈值 电压进行比较,若超出阈值,则单片机控制衰减器
衰减信号功率。否则减小衰减器的衰减值,以此达 到对前段高频部分的程控增益的闭环控制。

1.低噪声放大电路
采用TQP3M9008实现,增益为23dB。

2.混频器及中频滤波电路
混频器采用AD831实现,滤波器采用10.7MHz晶 体滤波器实现。

3.本振电路
4.中频放大及有效值检测电路 系统使用OPA847(单位增益带宽为3.9GHz)电
压反馈运放作为中频放大器,两级级联使用,共实现

5.基带AGC电路

6.基带带通滤波器
采用8阶有源带通滤波器,实现300Hz~5kHz带通 滤波器,滤除带外信号。

7.系统电源:
由于系统高频信号链路和低频信号链路同时存在, 所以对于电源的要求较高。系统采用高性能低纹波大
功率线性稳压电源为系统整体供电。系统高放部分为 采用单电源5V供电,中频及检波电路采用±5V双电
源供电。使用电荷泵电路产生-5V电压源。各模块电
路并通过LC滤波,接入电源。单片机数字地与前端模 拟地相互隔离。各模块电路在电源接口处增加钽电容
和铝电解电容的去耦回路。

8.程序设计 为更高效地实现系统控制,系统采用两块STM32
单片机完成整体控制,各功能如下:
MCU1:负责前级自动增益控制。
MCU2:负责本振源锁相环输出频率及幅度控制。

四、电路与程序设计

测试结果
在保证输出为1V±0.1V有效值的基带信号下,最小输入AM调制信号的幅度为0.7μV,最低频率为50MHz, 最高频率为1.3GHz。

结语

网友A(2018-01-16):
楼主做的实验很好,有实用价值。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本人正在寻求一种调幅AM和调频FM广播接收机的电调锁相环调谐控制方案,希望用它开发一种电子管接收机,希望能够合作。

网友B(2019-02-17):
分析的很清楚,厉害了。

网友C(2019-04-30):
厉害  还有没有具体的图示

网友C:
楼主这个有没有仿真可以发我一份研究研究嘛?

网友D(2019-06-12):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有没有仿真可以发我一份研究研究嘛?

兄弟做出来没有,可以交流一波吗

网友E:
厉害,很有指导和实用价值

网友F(2019-07-17):
请问楼主可有衰减的c语言程序吗

网友G(2019-10-28):
我是一个初学者  想问问前面的衰减是干嘛的。是为了完成发挥部分吗?

网友H(2019-12-16):
很好,我需要这一个

网友I(2020-09-14):
很有价值的分析,谢谢题主

网友J(2021-04-28):
能分享一下仿真吗

网友K(2023-05-06):
有仿真吗

网友L(2024-03-27):
谢谢,帮到了很多

网友L:
分析的很透彻,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