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itch语句,一段关于单片机动态数码管程序的问题,新人求帮忙

楼主(2017-12-16):
直接上程序
include <reg52.h>               //包含寄存器的库文件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 = {   //用数组来表示数码管真值表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counter = 0;
    unsigned char j = 0;
    unsigned long stopwatch =0;
    unsigned char LedNumber[6]={0};
    ENLED = 0; ADDR3 = 1;P0 = 0XFF;   //74HC138和P0初始化部分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0为模式1
    TH0  = 0xFC;
    TL0  = 0x67; //定时值初值,定时1ms
    TR0  = 1; //打开定时器0
    while(1)
    {
        if(1 == TF0)             //判断定时器0是否溢出
        {
            TF0 = 0;
            TH0 = 0xFC;        //一旦溢出后,重新赋值
            TL0 = 0x67;
            counter++;
            if(1000 == counter)     //判断定时器0溢出是否达到1000次
            {
                counter = 0;
                stopwatch++;                  //秒表数值一秒加1
                LedNumber[0] = stopwatch%10;
                LedNumber[1] = stopwatch/10%10;
                LedNumber[2] = stopwatch/100%10;
                LedNumber[3] = stopwatch/1000%10;  //数码管显示值计算
                LedNumber[4] = stopwatch/10000%10;
                LedNumber[5] = stopwatch/100000%10;
            }
            switch(j)
            {
            case 0: ADDR0=0; ADDR1=0; ADDR2=0; j++; P0=LedChar[LedNumber[0]];break;
            case 1: ADDR0=1; ADDR1=0; ADDR2=0; j++; P0=LedChar[LedNumber[1]];break;
            case 2: ADDR0=0; ADDR1=1; ADDR2=0; j++; P0=LedChar[LedNumber[2]];break;
            case 3: ADDR0=1; ADDR1=1; ADDR2=0; j++; P0=LedChar[LedNumber[3]];break;
            case 4: ADDR0=0; ADDR1=0; ADDR2=1; j++; P0=LedChar[LedNumber[4]];break;
            case 5: ADDR0=1; ADDR1=0; ADDR2=1; j=0; P0=LedChar[LedNumber[5]];break;
            default: break;
             }
       }                   //数码管动态刷新部分
    }

我的问题就是,在最后的那个switch语句里面,执行完case0不就是直接跳出switch了吗,那不就是永远只能显示一个数码管了吗?
实在是理解不过来,求指点。。。。

网友A:

当执行case 0: ADDR0=0; ADDR1=0; ADDR2=0; j++; P0=LedChar[LedNumber[0]];break;时,其中有一句j++;J将由0变成1,switch(j=1),于是将执行case 1: ADDR0=1; ADDR1=0; ADDR2=0; j++; P0=LedChar[LedNumber[1]];break;语句。以此类推。

网友B:
程序是挨个CASE,CASE完了之后跳出SWich,不会跳飞回来来的。
Switch(ucValue)
{
case 'a':
       do something;
      break;
}
所有的Case 和default 做完操作后就跑到我这儿了;

1、不会出现不确定性,如果不在罗列的case分支中,则会直接退出switch。
2、一般写代码的时候,在default分支中可能还会做一些操作,此时如果没有default分支则不行。
3、养成良好的C语言代码风格很重要,即使这样写没有造成什么后果,但这样的代码对于阅读和其他人的理解来说,也会造成一定的障碍,多打一行代码不会很累人。

之所以有while(1)是为了使得程序一直在运行,所以才有中断操作的不断执行,否则程序只运行一次就终止啦。
while(1)表示无限循环的执行它{ }内的语句,
跟j++类似,假设第一遍运行,j应该是0,case0完了之后跳出 j=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执行case 0: ADDR0=0; ADDR1=0; ADDR2=0; j++; P0=LedChar[LedNumber[0]];break;时,其中有一句j++;J将由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