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霹雳灯在不使用单片机情况下怎么制作?求方法

楼主(2017-12-16):
音乐霹雳灯在不使用单片机情况下怎么制作??

网友A:
数字电路中的第一种方法:循环移位寄存器(主要是D触发器的Q端接到下一个的D端)。第二种方法:指定数据(如0011或1110等数字)设置。进行数据移位可以从左到右,也可以从右到左。你也可以用EDA就行相与然后把电路图变成代码进行切换,不过也可以不用变成代码,那个只是为了用芯片进行检测(电路图也可以用自带仿真软件进行检测,)第四就是用模拟电路实现然后用ad进行变换

楼主:
最好带有电路图原理图

网友B:
LC182是一种受音频信号大小调制的彩灯专用集成电路,特别适合于声光音响控制场合,可直接驱动众多的发光二极管闪光,亦可驱动交流电灯作环形闪光。LC182有四路信号输出,可以广泛应用于卡拉OK舞厅、音乐厅、茶座及家庭音响装饰。

如图所示是采用LC182制作的大功率四路闪烁灯串控制器。LC182集成块内部均含有整流放大器、压控振荡器和时序脉冲分配器,电路通电后,其第⑥、⑦、①和②脚就依次循环出现高电平,循环速率取决于压控振荡器的振荡频率。更改第③脚的外接阻容组件或改变输入到第⑤脚即内部整流放大器输入端的音频信号强弱,都可以改变其压控振荡频率。SSR1~SSR4可用SP110型固态继电器,最大输出电流可达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