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晶振为什么要用11.095MHZ,12MHZ不是更好计算么

楼主(2017-12-16):
请问12MHZ不是更好计算么,为什么还要用11.095MHZ的呢

刚入门请教

网友A:
11.0952MHZ的晶振在计算时钟、串口通信波特率等运算中能够得到一个整数,计算的结构更加的精确和方便。

网友B:
用11.095mhz是为了和串口频率同步。

网友C:
11.095MHz用于串口通信,此时波特率为规范整数,其余情况则不必用11.095MHz,12MHz时1机器周期为1us,定时计算更方便。

网友D:
单片机使用11.0592MHz晶振的目的是为了使用串口通讯,由定时器分频获得符合串口通讯的波特率.根据单片机的特性也可以使用22.1184MHz、33.1776MHz的晶振。

网友E:
是11.0592MHZ晶振吧,它用于串口通信产生通用波特率,比12MHZ晶振产生的波特率更精准。当不用串口时,12MHZ晶振比较好用。

网友F:
晶振分好多种,他们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应用,11.0592和12MHZ的晶振都是比较常用的,并不是说12MHZ晶振实际是11.0592MHZ,11.0952MHZ的晶振在计算时钟、串口通信波特率等运算中能够得到一个整数,计算的结构更加的精确和方便。

楼主:
目前只学到定时,还没学串口 所以奇怪 谢谢

网友G:
选用11.0592MHZ,是在某些场合下用刀定时器的时候,可以定时更加精确。
11.0592MHZ是二的指数Long2 11.0592M正好是个整数。

网友H:
11.0592MHz晶振为了使用串口通讯时能更加精确的计算时钟,12MHz主要是定时计算,两者运用方向略不同

网友I:
11.0592MHz更容易凑成整数

网友J(2024-08-19):
采用11.0592是为了波特率的准确率为100%, 用12Mhz在串口传输过程中,波特率会有误差. 如果用不到串口传输功能, 12M还是16M都是可以的. 更方便时钟时间计算.

网友K:
如果你不使用串口通信,则12M、24M、36M、10M、20M、40M这样的频率是比较合适的。
如果有串口通信,则基本都使用11.0592M、22.1184M、33.1776M等等这些0.1152M整数倍的频率。

网友L:
11.0592MHZ在做通讯时精准度高,因为通讯的波特率一般都是:4800,9600,19200等,11.0592M刚好可以整除这些波特率,所以通讯不容易出错。
假如用12.0M或16.0M去除波特率都是有误差的,通讯出错的概率就大很多。

网友M:
用到串口时12MHz只有在波特率2400时最准确,而11.0592MHz就适配性更强,而当用到定时器定时我更喜欢用12MHz因为对于51单片机它计算更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