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n10,用这个软件一段时间就会闪退

楼主(2017-12-16):
不定时闪退,安装目录是英文的,打开的时候还会弹出这个提示

网友A:
好似未安装许可文件

网友B:
我也会弹出这个窗口,可是不会闪退...

网友C:
不清楚啊 。。

网友A:
解决方法:
把 Proteus 的汉化菜单里的 ISIS.DLL 和 ARES.DLL,放到/复制到安装的 Program Files\Labcenter Electronics\Proteus 7 Professional\BIN目录下覆盖即可,最好把原来的文件做了备份。

网友D:
应该是汉化出的问题。你在汉化包或者bin文件夹里找下 汉化报错.exe 把这个程序拉到根目录下 运行 启动。应该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似未安装许可文件

请问该如何解决

网友E:
安装许可证

网友F:
重新安装

网友G:
目测是由于安装了软件,但没有注册,需要注册

网友H:
重装一遍,应该是装的过程有问题,我一个朋友就是这样

网友I:
没有安排好注册许可文件 ,提示未经许可

网友J:
重新下载一个别的渠道的,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K:
重装系统

网友L:
重新安装一下,像proteus这种软件如果不是非要汉化才可以,建议还是用英文版吧

楼主:
按照5楼6楼的方法已经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