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装CH340预安装成功,但是找不到端口,怎么处理?

楼主(2017-12-16):
arduinoZYAR40A智能小车,求大佬解急!!!请问win10装CH340预安装成功,但是找不到端口,怎么处理???

网友A:
未安装驱动,选择一个 USB 口安装 CH340 的驱动程序

网友B:
CH340 的驱动程序

网友C(2018-03-15):
楼主问题处理好了么

网友D:
这驱动还没有装上,装驱动的时候,先把win10系统强制签名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