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挂载6个MPU6050,很麻烦的一个题目,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7-12-16):
如何使用 STM32 挂载6个MPU6050呢?找了相当多的资料都没有解决,哪位高手能给点建议?感谢感谢!

网友A:
理论上一片mpu6050可以有两个器件地址,所以同一iic总线最多可以挂两片mpu6050,那么,如果想挂六片,可以试试使用三条iic总线,分时复用。

网友B:
用SPI会容易些

网友C:
挂载这么多MPU6050,你这是要做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挂载这么多MPU6050,你这是要做什么呀

小玩意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一片mpu6050可以有两个器件地址,所以同一iic总线最多可以挂两片mpu6050,那么,如果想挂六片,可以 ...

我挂两个,改函数就改疯了

楼主:
并不会用

网友D(2018-03-29):
你成功了吗,我要挂两个mpu6050 ,程序改了好久,还是运行不了

网友E(2019-06-04):
请问楼主同一个IIC怎么分别读取两个MPU6050的地址呢,两个AD0分别接了GND和3.3V,但是读到的器件地址还是0X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