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单片机I/O口接负极就能计数一次,想做一个开机计数器

楼主(2017-12-16):
如何使单片机I/O口接通电源负极就能计数一次呢,想做一个开机计数器,用1602显示次数 ,请指点

void Key(void) interrupt 0 using 1 我看到有人用这个取反,看不太懂

但是如何用输出次数呢,有点麻烦

楼主:
这个外部中断是否可以???

void ISR_INT1(void) interrupt 2
{

if(!INT1)        //INT1为外部中断1,INT1=P3^3.
{
DelayMs(10);//在此处可以添加动程序,防止按键抖动造成错误
if(!INT1)
while(!INT1);//等待按键释放
{
L1=!L1;
}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外部中断是否可以???

void ISR_INT1(void) interrupt 2

由于while(!INT1);多了分号,下面花括号的L1=!L1;不会被执行。

网友B:
上电初始化外部中断,设置触发沿,然后中断函数里计数,完了写入EEPROM,下次开机的时候读取EEPROM里面的数据,放出来显示,一次累加,很简单的程序,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电初始化外部中断,设置触发沿,然后中断函数里计数,完了写入EEPROM,下次开机的时候读取EEPROM里面的数 ...

能帮忙详细一点么,这个超过我的知识储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