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搏测量仪的主控电路分析

楼主:
请大神帮我分析这个电路原理VCC为+5V

网友A(2018-04-12):
ST188采集透过皮肤反射或者透射的光线,因为脉搏跳动会导致皮肤内血液密度的变化,血液密度变化又导致光强的变化,所以从ST188右侧会输出和脉搏相关的电信号。后面的C2和R7(看不清,应该是)组成了高通滤波器,去除ST188输出信号里的直流偏置,后面运放是一个典型的低通同向放大器,放大倍数为1M/4.7k+1(看不清,好像是)放大后该电压经过后面的电压比较器和一个通过电位器设定的直流电压比较。比较器输出“0”或者“1”驱动发光管用来表示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