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ED秒表,含源码,仿真原理图

楼主:
这是使用89C51单片机制作的双数码管秒表,使用按键控制,用户可以自行下载后进行一定的功能扩展,有Proteus的仿真文件和C源代码,分享一下吧。

单片机代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  P2^0  ;

        //液晶显示引脚定义

sbit RW=  P2^1  ;

sbit EN=  P2^2  ;

uint  t=0,dian=0;

uchar LCD_LINE_ONE[16]={"tp1:           "};                //定义显示屏幕

uchar LCD_LINE_TWO[16]={"tp2:           "};

//uchar LCD_LINE_THR[16]={"                "};

int Tm;
int  fushu=0 ;

sbit DQ= P3^3;

static unsigned char get_serial[]={                  //获取的八个DS18B20内部RAM64位序列号

224, 0,0,0,  184,  197, 50, 40,

215, 0,0,0,  184,  197, 51, 40

//  82, 0,0,0,  184,  197, 52, 40

// 101, 0,0,0,  184,  197,  53,40,

//60, 0,0,0,  184,  197,  54,40,

//11, 0,0,0,  184,  197,  55,40,

//47, 0,0,0,  184,  197,  56,40,

//185, 0,0,0,  184,  197,  49,40,

};

void delay( ms )                                          //用于液晶显示的延时函数
{

  int i ;
          while(ms--)
          {
               for(i=0 ;i<5 ;i++ )  ;

          }
}

uchar Read_LCD_State()                                  //读取液晶显示的状态
{

uchar state;
        RS=0;RW=1;EN=1;delay(1);
        state=P0;
        EN = 0;delay(1);

  return state;
}
void LCD_Busy_Wait()                                 //如果忙则等待函数
{

      while((Read_LCD_State()&0x80)==0x80);
        delay(5);
}

void Write_LCD_Zhilin(uchar

zl)                          //液晶显示写指令函数
{
        LCD_Busy_Wait();

RS=0;RW=0;
        EN=0;
        P0=zl;
        EN=1;
        delay(1);
        EN=0;
}
void Write_LCD_shuju(uchar date)             //液晶显示写数据函数
{
         LCD_Busy_Wait

();
        RS=1;RW=0;
        EN=0;
        P0=date;
        EN=1;
        delay(1);

EN=0;
}
void LCD_INIT()                                //液晶显示初始化
{

Write_LCD_Zhilin(0x38);          //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1);

        Write_LCD_Zhilin(0x01);          // 显示清屏
        delay(1);

        Write_LCD_Zhilin(0x06);          // 光标移动设置
        delay

(1);
        Write_LCD_Zhilin(0x0c);          // 开及光标设置
        delay(1);
}
void

Display_LCD_String(uchar p,uchar *s)                  //液晶显示写入函数
{
         uchar i;

       Write_LCD_Zhilin(p|0x80)        ;    //写地址高位为一
        //Write_LCD_Zhilin

(0x40|0x80)        ;
        for(i=0;i<16;i++)
        {
                Write_LCD_shuju(s

[i]);
                delay(1);
        }
}
/***************************************************************************************/
void delays(int us)                                           //用于DS18B20的延时函数
{ int

s;
for ( s=0; s<us; s++);
}
void rst(void)

//DS18B20初始化
{
DQ = 1;
delays(2);
DQ = 0;
delays(30); //精确延时 480~960us
DQ = 1;
delays(8);
}
void write(unsigned char ku)                //DS18B20写函数
{
int i=0;
     for (i=0;i<8;i+

+)
    {
                DQ=0;
                DQ =ku&0x01;
                delays(3);

       DQ=1;
                ku>>=1;
    }
}
void match_rom(unsigned char *rom)

//DS18B20匹配ROM函数
{
unsigned char i;
rst();

            //初始化
write(0x55);                                          //匹配ROM
for

(i=8;i>0;i--)
{
          write(*(rom+i-1));
}

}
unsigned int read(void)

    //DS18B20读函数,每次读16位
{
        int i=0;
        unsigned int u=0;
    for

(i=0;i<16;i++)
    {
                DQ=0;
                u>>=1;
                DQ=1;

        if(DQ) u|=0x8000;
                delays(4);
     }
    return (u);
}
int  read0

(unsigned char *seria)        //读取对应温度值并转换函数
{
     int temperature ;

unsigned int tp;
    unsigned int lsb;
    rst();                                  //初始化

  write(0xCC);                  //跳过RAM
        write(0x44);                  //温度转换

      rst();                                  //再次初始化
        write(0xCC);

match_rom(seria);    //匹配ROM函数调用
                 write(0xBE);         //读取存储器指

        tp=read();                         //读取温度值
        if((tp&0xf800)==0xf800)

             //判断正负数
            {
                     fushu=1 ;

tp=~tp+1 ;
                    lsb=(unsigned int)(tp*6.25);

dian=lsb%100;                  //取小数部分

temperature=lsb/100;

                }
     else
            {
                    fushu=0;

                lsb=(unsigned int)(tp*6.25);
                        dian=lsb%100;

                     temperature=lsb/100;

             }
     return

(temperature);
}
/*****************************************************************************************

/
void main()
{
      uint i ;
          LCD_INIT();
          EA=0 ;                 //使用

DS18B20禁止任何中断
          while(1)
         {
              for(i=0;i<2;i++)

              {
                      Tm=read0(get_serial+i*8);

           if(i==0)                                   //判断是第几个的数据

               {
                                           if(fushu==0)

                       //判断是否加负号

sprintf(LCD_LINE_ONE+5," %d", Tm);
                                           if(fushu==1)

                                                   sprintf(LCD_LINE_ONE+5,"-%d", Tm);

                                  sprintf(LCD_LINE_ONE+10,".%d",dian);                //加

入小数部分
                                           Display_LCD_String

(0x00,LCD_LINE_ONE);
                                 }
                                if

(i==1)
                                {
                                       if

(fushu==0)
                                                 sprintf(LCD_LINE_TWO

+5," %d", Tm);
                                           if(fushu==1)

                                sprintf(LCD_LINE_TWO+5,"-%d", Tm);

               sprintf(LCD_LINE_TWO+10,".%d",dian);

   Display_LCD_String(0x40,LCD_LINE_TWO);
                                }

  }

         }
}

网友A(2017-12-23):
没有hex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