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位器X9C103 100级调节电路和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17-12-17):
        数字电位器在90年代就有了,当时大学DIY HI-END顶级音响流行想用它来做音量电位器,但是价格非常昂贵.现已出来很多年价格尚可接受,但也和STM32差不多价!它在某些场合可以高可靠性地代替普通模拟电位器,如美国美信公司生产的10K欧姆的X9C103,它有100级调节,每档100欧姆.可做为音量调节电路,仪器模拟量调节及数控电源DIY什么的,其实前不久我买几块回来就是想DIY数控电源(在大虾眼中就是"假数控吧"),下面贡献买来的所有资料和原程序.       由于水平有限,专业软件的我不懂,我也没有时间测试X9C103行不行,我现在就是善良地为老师大神大虾们无条件地分享资料(美信公司20年前的东西,应该没有版权问题)谢谢!

原理图:

使用说明
一、基础部分
数字电位器 X9c103 模块是一款宽电压(3V-5V)供电,10K满量程电位器。
电位器中间抽头在 0-10k 间滑动共 100 级(电位器滑动端典型阻抗 40 欧) 数字电位器 VL 和 VH 端口分别对应滑动变阻器的低端和高端,允许输入电压范围-5V 到+5V。 数字电位器模块附带测试程序,程序代码为 C 语言代码,分模块编写。代码包括:主函数、显示子函数、按键子函数以及各模块的头文件,可以采用 KEIL4 打开源代码经行测试和学习。

二、测试部分
如只需测试模块使用可不研究源代码,将测试程序中.HEX 文件下载到目标板。
1、按键子函数共涉及两个按键检测和控制,分别对应 P3^2 和P3^3.两个按键每次按下分别实现 10K 数字电位器中间滑动端往上端和往下端滑动1k数值。数字电位器接口说明:INC 接 P2^0,U_D 接P2^1,CS 接P2^2。
2、显示器接口:电源端口 VCC(2 脚)  GND(1 脚)接 5V 电源。数据端口 D0-D7(7 脚到14 脚)接P0 口(P0^0  -  P0^7)。对比度调节端口 VL(3 脚)为液晶显示器对比度调整端用电位器分压得到 0V-5V 中间某一电压使液晶清晰显示。控制端口 RS(4 脚)为寄存器选择,高电平1 时选择数据寄存器、低电平0 时选择指令寄存器。控制端口 RW(5 脚)为读写信号线,高电平(1)时进行读操作控制端口 EN(6 脚)端为使能(enable)端,高电平(1)时读取信息,负跳变时执行指令。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key部分):
/*
* 按键子函数子函数
* 按键子函数共涉及两个按键检测和控制,分别对应P3^2和P3^3.两个按键每次按下分别实现10K数字
* 电位器中间滑动端往上端和往下端滑动1k数值。

* 数字电位器接口说明:INC接P2^0,U_D接P2^1,CS接P2^2。
*/

#include"HEADER.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BUTTON.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FLAG_BUTTON = 0;//按键检测标志位
volatile unsigned char BUTTON_DAT = 0;//按键键值变量
volatile unsigned int TIME_10MS = 0;//时间变量
volatile unsigned char VOLUME = 0;//电位器值
void T0_Timer() interrupt 1//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TR0 = 0;
//        WDT_CONTR = 0X31;                  //喂狗
        TH0 =55536/256;                          //重装初值
        TL0 =55536%256;                      //重装初值
        TR0 = 1;

        TIME_10MS ++;                                  //time_10ms变量累加
        if(TIME_10MS == 1000)TIME_10MS = 0;//time_10ms变量清零

        ButtonTest();//按键检测;
}
void ButtonTest(void)
{
        static uchar Count_ButtonDown;//静态按键按下计数
        static uchar Count_ButtonUp;//静态按键松开计数
        if((SW_1 == 0)||(SW_2 == 0))
        {
                Count_ButtonDown++;
                Count_ButtonUp = 0;
                        if(Count_ButtonDown==2)
                        {
                                if(SW_1 == 0)BUTTON_DAT = 1;
                                else if(SW_2 == 0)BUTTON_DAT = 2;
                                if(BUTTON_DAT != 0)FLAG_BUTTON = 1;
                        }
                        if(Count_ButtonDown>=50)
                        {
                                Count_ButtonDown = 0;
                                if(SW_1 == 0)BUTTON_DAT = 1;
                                else if(SW_2 == 0)BUTTON_DAT = 2;
                                if(BUTTON_DAT != 0)FLAG_BUTTON = 1;
                        }
        }
        else
        {
                if(Count_ButtonDown>2) //如果按键已经确认按下,则开始判断松开
                {
                        Count_ButtonUp++;
                        if(Count_ButtonUp>=2)
                        {
                                Count_ButtonUp = 0;
                                Count_ButtonDown = 0;
                        }
                }
        }
}
void ButtonService(unsigned char dat)
{
        switch(dat)
        {
                case 1:        //电位器值增加
                {
                                unsigned char n = 0;
                                CS = 0;
                                U_D = 1;
                                _nop_();
                                for(n=10;n>0;n--)
                                {
                                        INC = 0;
                                        _nop_();
                                        _nop_();
                                        INC = 1;
                                }
                                CS = 1;

                                VOLUME++;
                                if(VOLUME > 10)VOLUME = 10;
                                DISPLAY[0] = VOLUME%100/10+0x30;
                                DISPLAY[1] = VOLUME%10+0x30;
                                Lcd_Set_xy(2,7);
                                Lcd_Wdat(DISPLAY[0]);
                                Lcd_Wdat(DISPLAY[1]);
                }
                break;
                case 2:        //电位器值减小
                {

                                unsigned char n = 0;
                                CS = 0;
                                U_D = 0;
                                _nop_();
                                for(n=10;n>0;n--)
                                {
                                        INC = 0;
                                        _nop_();
                                        _nop_();
                                        INC = 1;
                                }
                                CS = 1;
                                if(VOLUME == 0)VOLUME = 1;
                                VOLUME--;
                                DISPLAY[0] = VOLUME%100/10+0x30;
                                DISPLAY[1] = VOLUME%10+0x30;
                                Lcd_Set_xy(2,7);
                                Lcd_Wdat(DISPLAY[0]);
                                Lcd_Wdat(DISPLAY[1]);
……………………

…………限于本文篇幅 余下代码请从51黑下载附件…………

/*
* LCD1602显示器并行驱动子函数
* 显示器接口:电源端口VCC(2脚) GND(1脚)接5V电源。
               数据端口D0-D7(7脚到14脚)接P0口(P0^0 - P0^7)。
               对比度调节端口VL(3脚)为液晶显示器对比度调整端用电位器分压得到0V-5V中间某一电压使液晶清晰显示。
               控制端口RS(4脚)为寄存器选择,高电平1时选择数据寄存器、低电平0时选择指令寄存器。
               控制端口RW(5脚)为读写信号线,高电平(1)时进行读操作
               控制端口EN(6脚)端为使能(enable)端,高电平(1)时读取信息,负跳变时执行指令。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主程序):
#include"HEADER.h"
#include"LCD1602.h"
#include"BUTTON.h"

volatile unsigned char DISPLAY[4];//全局显示数组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初始化函数
{
        TMOD = 0X01;//定时器0设置工作方式1
        TH0 =55536/256;//定时器初值
        TL0 =55536%256;//定时器初值

        EA = 1;//打开总中断
        ET0 = 1;//定时器0打开
        TR0 = 1;//定时器0运行
//        WDT_CONTR = 0X31;//看门狗定时器在12M晶振时131ms复位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m = 0;
        Init();
        Lcd_Init ();
        Lcd_Clear();

        Delayms(20);
        Lcd_Set_xy(1,3);
        Lcd_String("Aether  Test");
        Lcd_Set_xy(2,1);
        Lcd_String("Value:00 K");

        //数字电位器初始化
        INC = 1;
        CS = 0;
        U_D = 0;
        _nop_();
        for(m=100;m>0;m--)//电位器强制向下滑动100级到最底端
        {
                INC = 0;
                _nop_();
                _nop_();
                INC = 1;
        }
        CS = 1;

        while(1)
        {
                if(FLAG_BUTTON == 1)//按键检测
                {
                        FLAG_BUTTON = 0;
……………………

网友A(2018-02-21):
很喜欢这个,但是又不太懂单片机!

网友A:
89C52可以控制6个数字电位器吗?程序又要怎么改呢

网友B(2019-07-17):
VH和VL用接吗

网友C(2020-05-14):
分享的资料很有用!

网友D(2020-06-23):
很好的学习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E(2021-02-08):
挺实用的数字电位器资料

网友F:
这个芯片不贵 我在身高体检机语音播报部分用过

网友G(2021-03-29):
有个问题,程序和电路图不相符

网友H(2021-07-08):
我做的是51遥控pga2311的电子音量,lcd显示。

网友I(2024-06-08):
很好的程序及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