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使用AD的情况下,怎么将MQ135与单片机结合起来

楼主:
不使用AD的情况下,怎么将MQ135与单片机结合起来

网友A(2018-03-22):
VCC—— 电源正输入( +5V )
Dout——TTL 电平信号输出,单片机普通IO连接这个脚,不用AD口。
GND—— 电源负输入( GND )

网友B(2021-03-13):
引用 网友A:
VCC—— 电源正输入( +5V )
Dout——TTL 电平信号输出,单片机普通IO连接这个脚,不用AD口。
GND—— ...

如果使用AD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