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cc2530时钟振荡器和时钟源有什么区别?作用?

楼主(2017-12-17):
最近在玩一Zigbee,用的是cc2530的单片机(51单片机内核)
但看不懂这两个东西的区别是什么,作用是什么(系统时钟源决定了运行的速度对吧?),以前玩51都没留意过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A:
时钟振荡器就像于时钟电路,主要是稳定系统频率,而时钟源就是两个高频振荡器和低频振荡器构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振荡器就像于时钟电路,主要是稳定系统频率,而时钟源就是两个高频振荡器和低频振荡器构成

按这么说的话,低频率的振荡器是用于稳定系统频率,对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这么说的话,低频率的振荡器是用于稳定系统频率,对吧?

高频振荡器是系统时钟源,低频振荡器是芯片时钟源。稳定是系统频率一般用32MHZ,属于高频振荡器。

网友B:
而时钟源就是两个高频振荡器和低频振荡器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