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循迹小车的若干疑问

楼主:
   本人在制作循迹小车,目前已经到代码阶段。对于小车转弯有不理解,一开始是左右轮给高低电平来实现转弯现在想用pwm来实现,只是自己水平不高所以请教一下大家,谢谢!!

我将图中的pwm下载到单片机当中,照样是一个轮子动一个不动,然而我认为应该是左右轮转速不一样从而实现转弯的?请指教

pwm

pwm

网友A(2017-12-17):
请问是T设置时间不够吗?或者用定时器中断?

网友A:
请问谁可以帮我看看吗

网友B:
你这写的不是pwm的程序,使用pwm至少得给个定时器吧,还要有中断服务函数。
给个例子:
这是初始化pwm的程序

/**************************************************************
/*函数作用:启动定时器T0,100us
/**************************************************************/
void Time0init()
{
        TMOD = 0x02;
    TH0 = TL0 = 0x9C;
    EA = 1;
    ET0 = 1;
    TR0 = 1;
}
/**************************************************************
/*函数作用:定时器中断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pwm++;
        if(pwm>=100) pwm=0;
}

可以在你的函数里这样使用:
void Turn_Left(u8 sudu)
{
        Right_Motor=1;
        if(pwm<=sudu)
                Left_Motor=1;
        else
                Left_Motor=0;
}

这样,小车要左转,就让它的左轮慢,就给左轮pwm调速调慢它,右轮一直是最大速度,这样就有差速了,实现转弯。

你的pwm不是那样产生的,论坛上有许多关于pwm的讲解,随便一搜就搜得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这写的不是pwm的程序,使用pwm至少得给个定时器吧,还要有中断服务函数。
给个例子:
这是初始化pwm的 ...

我是按照占空比来的啊没错吧

网友C:
好难的这个  我是新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难的这个  我是新手

rea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