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单片机通讯,怎么读数据有点不明白

楼主(2017-12-17):
三个单片机,其中一个作为主机,控制并负责接收来自从机1和从机2采集的数据,显示在LCD上,从机1利用温湿度传感器DHT11,采数据,传送到主机的LCD上显示。从机2利用按键状态来模拟通风口开关状态,并通过通信协议传送给主机。

怎么读数据不明白,,,需要用Max487吗

能有程序更好,,蟹蟹

网友A:
用什么通讯都可以 那只是适用不同环境的方法 距离近直接uart即可 远用485 这都不关键 关键是通讯时要有一位id号 根据id就可以知道是谁发来的数据 然后处理就可以了 和双机没什么区别

网友B:
自定义通信协议,可参考485通信

网友C(2019-02-04):
确定好主从机,想怎么发都 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