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片机输出问题。

楼主(2017-12-17):
自己焊了个最新系统加下载器,下载陈序没有问题,并且在别的开发版上程序都正常,但是在我的板子上不正常,特别是P3.0引脚电平,编程序输出零,但是,是3.4左右,放在别的板子上,输出的是零,很奇怪,既然输出零,在我的板子上不管外接如何,都应该为零。说明在我的板子上,陈序不执行,但又正常下载陈序。高手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单片机gnd脚连接0v了吗,硬件有故障。

网友B:
检查一下硬件连接是否有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gnd脚连接0v了吗,硬件有故障。

ov什么意思

楼主:
输出为零,无论怎么连接,应该都是低电平

网友C:
检查一下有没虚焊的地方

网友D:
你用万用表试试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A:
0v就是工作电压的0v的那端,就是gnd。

网友E:
重新焊接一下,用洗板水洗一下

楼主:
没有虚焊,因为下载程序是正常的,只能说明程序执行不稳定。把这个单片机放在别的板子上正常使用。肯定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F:
单片机复位后所有端口都是默认状态,如果在程序中没有对P3.0、P3.1作设置,P3.0、P3.1端口必定是高电平,否则就是由外接电路引起的电压下降,与能不能下载用户程序没有必然关系。

网友G:
说明你的板子有问题呗

网友H:
拆了重接一次

网友I:
板子故障

网友J:
检测下晶振时候工作

网友K:
估计是硬件问题,有万用表检查一下

网友L:
使得,大神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