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低电平推动三极管使其导通

楼主(2017-12-17):
如图,要在单片机的p1.4为低电平时令到三极管导通,该如何改动?

网友A:
p14与基极串1k电阻,集电极与gnd间加负载。

网友B:
不是蛮好吗!

网友C:
建议在三极管基极和发射极串入限流电阻,用于保护单片机和三极管。

楼主:
串了10k电阻,不行。没有负载的,只是想把CE极导通,令到3.3v和gnd短路,但又不想用继电器

网友A:
要想3.3v和gnd短路,就用p场效应管,ds内阻小,导通就短路,要用逻辑电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3.3v和gnd短路,就用p场效应管,ds内阻小,导通就短路,要用逻辑电平的。

不明白,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3.3v和gnd短路,就用p场效应管,ds内阻小,导通就短路,要用逻辑电平的。

因为3.3v和gnd实际上是一个机械开关的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