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储存然后循环显示一组输入的数据

楼主:
在做一个题目是模拟考勤的,开始十秒后将之前十秒输入的按键号码在数码管循环显示,现在卡在这地方了。有米有大神求救!!!
原题要求:当按下功能键后,10s内,检测一般按键,10s后,结束检测,并用数码管循环显示被按下过的键编号。

网友A(2017-12-17):
定义一个长度宏 #define long 20 大于10s内可能采集到的最大数即可 太大了内存受不了
开个缓冲区 uchar keynum[long]
建立一个变量 uchar x

每检测到按键变化 把键值存入keynum[x] 然后x++ 即再次存入时加了一位

10s后

for(i=0;i<long;i++)
{
显示函数(keynum[x]);
i++;
}

每次显示之间要做延时 不然人眼看不出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定义一个长度宏 #define long 20 大于10s内可能采集到的最大数即可 太大了内存受不了
开个缓冲区 uchar k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