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复位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7-12-17):
关于单片机复位电路的问题,这两个图里的复位电路,一个有一个1k的电阻,一个没有,到底是哪个对?又是为什么?

网友A(2018-06-05):
如果没有电阻的,一般是比较新的MCU,内部有电阻的,看手册

网友B:
一般根据手册连接就没问题

网友C:
有没有具体的电阻,得根据单片机设定的功能来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