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单片机汇编语言要精通吗

楼主(2017-12-17):
我们单片机老师都在讲汇编语言,可感觉C语言更好懂些

网友A:
你还在学习 必然要从最底层学起 而且要尽量学好

越高级的语言实用越方便 开发效率更高 执行效率更低 但靠硬件速度 效果 功能等可以弥补 主要做较大项目时如果全用底层语言实在太累了

不管什么语言都是个工具 写程序真正重要的是你的思路 你的逻辑 你的想法 你要去哪才是目标 至于开手动档车去还是开自动档车去 那只是手段

网友B:
汇编语言是一种用文字助记符来表示机器指令的符号语言,是最接近机器码的一种语言。其主要优点是占用资源少、程序执行效率高。但是不同的CPU,其汇编语言可能有所差异,所以不易移植。

汇编语言是低级语言,在编写程序的时候会把根据不同的情况指定使用不同的寻址方式,能够对内存和CPU里的通用寄存器直接操纵。不同的单片机系列会有不同的汇编语言
而C语言是高级语言,可以实现跨平台。编写程序无需指定CPU的指令执行情况,一段程序可以在不同体系结构的计算机上使用

就如英语和汉语的区别,你的母语是汉语,就如单片机的母语是汇编语言。英语和C语言就是一种表达语言

网友C:
学习汇编可以更好地理解单片机的硬件原理,工作方式。

网友D:
就学c就够了啊

网友D:
就学c就够用了啊

网友E:
必要性不是很大,作为基础了解总是好的。

网友F:
可以用c语言啊

网友G:
看你想学到什么程度啊 一般而言 如果你C语言很精通就行了 但真的要学好 汇编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H:
肯定是C语言好用呀

网友I:
最好是学一点,这个对你以后查找问题很有利!

网友J:
看你对自己的要求,一般的学C语言很就行了,但真要学好单片机,必须学好汇编。

网友K:
汇编语言是低级语言,在编写程序的时候会把根据不同的情况指定使用不同的寻址方式,能够对内存和CPU里的通用寄存器直接操纵。不同的单片机系列会有不同的汇编语言

网友L:
汇编语言是低级语言,在编写程序的时候会把根据不同的情况指定使用不同的寻址方式,能够对内存和CPU里的通用寄存器直接操纵。不同的单片机系列会有不同的汇编语言
而C语言是高级语言,可以实现跨平台。编写程序无需指定CPU的指令执行情况,一段程序可以在不同体系结构的计算机上使用

网友M:
学的深最好懂汇编。从C语言入门比较形象。模块通信协议掌握了,也很好。C学号前途也不错。

网友N:
都学一点

网友O:
汇编是比较底层的机器语言了,能很好的锻炼你的逻辑思维。能学精通的都是很厉害的程序员了,加强了解就好了。

网友P:
还在学习 必然要从最底层学起 而且要尽量学好

网友Q:
过来人告诉你,如果你只是写小程序的话,学习汇编是可以的,如果你要找工作或写比较大型的程序,必须是C语言来编程,所以楼主就不要浪费时间,赶快学习C语言吧,汇编语言写大型程序效率非常低下,难。这是经验,信不信由你,现在网上有很多C语言的单片机教程,上手很快的。

网友R:
汇编语言可以帮助理解单片机底层,了解了汇编语言学c就很轻松

网友S:
先学会C吧,从基础学起

网友T:
不用 学会C 就可以了

网友U:
学会最好,但是许多的大程序用C写

网友V:
c比汇编更适合大项目,但是汇编学学也没坏处毕竟基础,我们老师也是先讲汇编再讲c

网友W:
学习c语言就好,我们主修单片机但是只学了c

网友W:
学习c语言会有用一些

网友X:
最好学习一下c语言,这样学起来不费劲

网友Y:
不一定,会c语言也行

网友Z:
语言是互通的 精通一门 其它语言会相对容易

网友AA:
只能说现在mcu性能绰绰有余,不光是使用c语言,还使用库开发,或许还带个实时操作系统,牺牲性能换得更高的可移植性,更复杂的功能实现和更短的开发周期。总得来说还是利大于弊的,你可以去了解一下有个软件叫stm32cubex,只需要选几个选项就可以完成STM32初始化硬件配置,连系统移植都帮你做好,直接专注于完成你的功能。至于你要优化,要自己改动什么启动文件和做自己做系统移植还是免不了要用汇编的。

网友AB:
可以用C语言,但是汇编语言还是要掌握的,这有利于程序的调试和对程序的理解,而且可以帮助你提高程序的效率

网友AC:
我觉得两样都学比较好

网友AD:
C语言确实比汇编容易懂一些,但是在一些编程环境中比如编写延时程序时汇编会比C语言更加精确一些,所以C语言与汇编都学会比较好一些。

网友AE:
汇编先了解一下,主要还是用C

网友AF:
汇编语言是基础,如果想学好其他的语言的话

网友AG:
用C语言也可以的

网友AH:
汇编其实更加容易理解,更加好学,初学者我就建议先学汇编,再玩C语言

网友AI:
我们老师说汇编入门即可,c语言实用性移植性都更强

网友AJ:
建议学习一下汇编,虽然单片机编程大多数使用C语言,但是汇编语言是基础,对单片机的理解有好处

网友AK:
需要了解一些吧,我们的书都是汇编,但写程序一般都用的C

网友AL:
汇编语言不够直观,C语言看上去更容易理解。

网友AM:
学c就够了,C容易理解 汇编语言跟接近机器语言

网友AN:
我觉得还是c语言更好,老师课上讲的时候包括最后做实验,都是非常简易的汇编

网友AO:
我也不是很懂,刚开始学,C语言感觉就是在学数学。。

网友AP:
最好能看懂一些基本的指令,能读懂bootloader就行了

网友AQ:
学51或32等等的用c语言就行,除非你要走底层路线,平时开发的话基本用不上汇编语言

网友AQ:
汇编语言初步掌握就行,只需要知道它的原理然后再学c语言的话会感觉阻力小一些。当然了,一般的项目开发用c语言就够了,除非你要走底层的路线。

网友AR:
看你对自己的要求,一般的学C语言就行了,但真要学好单片机,必须学好汇编。

网友AS:
要学汇编的,汇编语言是基础。我们学校的单片机学习就是利用汇编语言

网友AT:
需要 非常需要

网友AU:
一般而言 如果你C语言很精通 汇编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AV:
并不是很必要的,学好C语言也能很好地操作单片机

网友AV:
学51单片机等等的用c语言就行,一般用于开发基本用不上汇编语言

网友AW:
不是特别需要。现在都是C语言的天下了

网友AU:
建议从c语言开始,从程序入门

网友AX:
C语言更好懂些

网友AY:
一般情况是不会需要汇编的,不过你学汇编可以较为准确的计算出单片机执行每条指令或者某段程序所用的时间

网友AZ:
汇编是底层,如果想深入,那肯定要精通,如果只是普通学习, 那C语言就差不多了。关键看个人吧,汇编可以让你对这个处理器有一个很好的全面的掌握,C语言知识稍微顶层一点的工作,不是很涉及底层,还是稍微学一下汇编吧

网友BA:
记好框架和思维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