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复位电路的问题

楼主:
上面两个复位电路,一个多了一个1K的电阻,一个没有,到底那个是对的?为什么是对的、

网友A(2017-12-18):

加1K电阻能对输入电路起到限流作用,我认为加电阻好于不加电阻。

网友B:
加个电阻吧 起限流作用 保护作用

网友C:
主要不是限流作用,RC时间常数必须大于2个机器周期,才能有效复位。

网友D:
电阻起限流作用 保护作用

网友E:
谢谢各位大神的指导

网友F:
单片机的复位口是专用的,不存在损坏问题,所以直接把电压加到复位引脚上,可以起到真正有效的复位效果。加了电阻以后,效果往往不好了,因为它跟其它电阻形成分压电路,加到复位引脚上的电压就不是高电压,可能处于临界状态,有时能复位,有时不能复位,特别是当电阻损坏或变值时,所引起的故障会让楼主找不着原因,所以复位电路必须高电平直接加到单片机的复位引脚上,是最可靠的方法。

网友G:
最好要一个电阻,起保护和限流的作用,机械按键按下的过程是有一个变化的

网友H:
实际应用会有保护的作用

网友I:
两个都可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