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做四轴里面的算法需要哪些数学知识:比如. 四元数欧拉角、互补滤波、卡尔...

楼主(2017-12-17):
请问一下做四轴里面的算法需要哪些数学知识:比如. 四元数欧拉角、互补滤波、卡尔曼滤波、pid,本人大一只知道微积分而且还没学好,pid控制会一点其他的就不知道了,我想做一台基于stm32的四轴,不知道算法牵扯到哪些数学内容:比如矩阵,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好自学相关数学,谢谢!

网友A:
看到你的问题你都解决了,我想先将四轴现在的论文查看一下,列出问题和解答方案,然后读懂解决方案。单纯学数学可能动力不足,而且没有什么指向性,也没有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