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应该从哪方面开始学习呢,arduino?或者51和stm32

楼主(2017-12-17):
新手求教,各位大神们好,我是一个刚刚学习嵌入式的新手,请问应该从哪方面开始学习呢,有人向我推荐arduino,也有说51单片机和stm32但是我不太懂,麻烦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还是51吧,51入手较STM32简单

网友B:
学习51建立基础的概念,通过改变寄存器的值进行控制。再学32

网友C:
STM32,网上资料多如牛毛,而且现在工作做项目很多都用SMT32

网友D:
应该去学MBA 然后顾一个arduino 顾一个51 顾一个stm32 工程师 想干嘛干嘛

网友E:
51比较基础,但是stm32资料也全,上手也不难,关键还是要学好C语言

网友F:
先是学linux下一般的命令,然后学c,再然后学linux编程,之后搞个4412开发板写点裸板驱动,然后再写点linux驱动,一般培训机构就是这么个学习过程,也是对的。

网友G:
学习单片机首先需要C语言基础,Arduino对于新手来说,代码量比较少,理解比较简单,但是真正的学习单片机的话还是stm32,每款芯片都有相应的开发源码,用stm32就下载Keil,创建工程,一步步下去